38CrMoAl渗氮处理精磨后表面有小硬点

楼主(2020-02-09):
如题,38CrMoAl经过渗氮处理后再进行精磨,表面出现小的硬点,是什么原因?
是38CrMoAl材料本身有杂质,还是渗氮处理时进入杂质?

网友:
渗氮应该不会有杂质。是单件还是整批?用金相显微镜看下。

楼主:
是批量问题,金相看了没有看出来,可能是太小了。
补充一下,硬点呈发亮状态。

网友A:
应该是材料问题。这种特种钢材我们单位经常采购,初期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是材料有杂质。应该是从非标厂家进的原材料吧?

网友(点评):
不敢想象!

网友:
小点呈发亮状态的话,就是材质有硬点,从原材料厂家想办法解决吧

网友:
问供应商要下这个批次的材质报告或者复印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材料问题。这种特种钢材我们单位经常采购,初期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是材料有杂质。应该是从非标 ...

真是不敢想象!

网友(点评):
中国的市场,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到滴。。。

网友B:
给公司的决策层提建议,给供应商压价的同时,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否则一切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公司的决策层提建议,给供应商压价的同时,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否则一切无意义!

确实是这样。如果利用一切手段对供应商压价,这个以次充好的事情是会悄然发生的。有时候防不胜防。所以说,供货商也是客户,也要尊重,也要共赢才行。

网友(点评):
共赢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