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sw下载的零件 尺寸不对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09):
SW  用设计宝, 和麦迪 下载的零件尺寸都不对 是为什么 , 更新了也不行,求大神帮忙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意思外挂的插件都不是那么靠谱。要么自个按图纸进行修改,要么完完全全自个画。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迈迪的零件还是可以的
你说的零件尺寸不对,估计是你的零件模板有问题
检查一下你的零件模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迈迪的零件还是可以的
你说的零件尺寸不对,估计是你的零件模板有问题
检查一下你的零件模板 ...

零件模板 从哪里看 有木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件模板 从哪里看 有木有问题

打开一个零件
点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一个零件
点选项

 然后呢 选项 之后 选择哪里  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