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失败的焊接机

楼主(2020-02-10):
去年年底被委托设计一款落水管的焊接机,但是没有想到苦难重重。原因是水管和凸缘的同轴度精度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水管是由外包商统一车削加工,加工方式是空心管外圆车削,截断后再车削两端面。

凸缘是平面板材,冲压成型得到的。

方案1、凸缘安装于电机带动的旋转平台上,旋转平台上加工配合凸缘的凸台;再从上方由气缸压入一段锥形面进行定位。失败原因是气缸压入的位置得不到有效的定位导致水管和凸缘不同心,而且气缸压紧后旋转时会得到不同方向的侧倾。

方案2、改变了气缸前端压入物的结构,采用类似三抓卡盘的样式,通过定位水管外圆以及贴合水管端面压紧水管消除方案1中失败原因2,但是还是因为失败原因1 而失败。

方案3、去除了气缸结构,修改了旋转结构的凸台变成类似导柱导套的配合结构一样,并针对水管内径会因为原材关系而不稳定这个问题,加入了弹性圈来定位水管,但是还是失败了,原因是精度还是太差了达不到焊接要求(焊接机是钨极氩弧焊)。

附图为方案3

网友A:
要焊的是图中哪个焊缝?凸缘和水管标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焊的是图中哪个焊缝?凸缘和水管标注出来。

网友B:
能否发下 最终要做成的落水管 的照片? 是透明线条的的物件吗,其中带有一段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发下 最终要做成的落水管 的照片? 是透明线条的的物件吗,其中带有一段歧管?

东西已经退了,发不了实物,透明的是水管,下面的是冲压出来的凸缘,都是不锈钢材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西已经退了,发不了实物,透明的是水管,下面的是冲压出来的凸缘,都是不锈钢材质的

伸出来的歧管最后焊不行吗

网友D:
手工操作怎么都好说,上自动化的话,这个布局不合理啊,操作空间不太够

网友E:
是否局部缝隙过大.用焊丝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局部缝隙过大.用焊丝没?

用的钨极氩弧焊,因为一开始才机器自动做的,所以不考虑添丝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伸出来的歧管最后焊不行吗

是要焊接的呀,现在只是考虑到自动化不好做,想问问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操作怎么都好说,上自动化的话,这个布局不合理啊,操作空间不太够

对的,不仅仅是焊接空间不够,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上下两个配合件的同轴精度达不到我自动化 的要求

网友B:
能否将凸缘 冲压成型时预制一个小凸台进行定位用,同时焊接时,焊枪旋转,以免侧倾现象发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要焊接的呀,现在只是考虑到自动化不好做,想问问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办法很多:工件不动,焊枪动;
人工点焊,机器满焊。
改设计,改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将凸缘 冲压成型时预制一个小凸台进行定位用,同时焊接时,焊枪旋转,以免侧倾现象发生?

这个东西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凸缘当凸台用的,只是冲压成型后在根部有圆角,所以水管放下去放不好,水管内径和凸缘的外径又不是很匹配,这一系列的情况导致了上下同轴精度不好,然后现在想手工切换自动化,就更加难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法很多:工件不动,焊枪动;
人工点焊,机器满焊。
改设计,改工序,,,,,,,,

说的好笼统,不管怎么说,给你点个赞

网友B:
大白小白说的很对,楼主可搜索下 转枪焊机。 这个就是工件不动,焊枪旋转。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白小白说的很对,楼主可搜索下 转枪焊机。 这个就是工件不动,焊枪旋转。可以参考下。

看过了,就是现在的问题还是两者的同轴精度怎么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不仅仅是焊接空间不够,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上下两个配合件的同轴精度达不到我自动化 的要求

可否在管子内径上加倒角>大于凸台圆角,这样管子平面就能贴到凸缘地面,就不会产生歪斜现象

网友:
原因是水管和凸缘的同轴度精度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1.同轴精度要保证多少   2.不能保证的误差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了,就是现在的问题还是两者的同轴精度怎么保障

经济的方法:人工点焊,机器自动满焊。 用人工解决同轴度的问题。

如果用设备全自动的话,那就稍微复杂点,管子和凸缘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既然是水管,那么应该是中空的,做一个涨杆,将工件套上去后涨紧,强制定位,不圆也让你圆,暴力操作。工件转动,焊枪不动。

网友:
如果用过仪表车的,应该很懂得这种结构。

网友:
可以发个装配后的零件图出来,然后在上面添加焊缝,再标上颜色,你自己做的设备和夹具不要发上来,这样各位大神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见解给你一个建议,零件多了干扰大,并且会影响各位的判断。

网友:
可以让客户提高产器的精度啊

网友:
可以考虑把电机的位置改到水管端,用水管外径做定位,我们单位也有类似的设计
或者改成焊枪动,焊枪转动的中心是以水管外径做基准

网友(点评):
焊枪动结构容易设计,但是调试比较麻烦,不容易把下面的焊枪转动底盘做到与上面水管的定心同轴

网友:
最容易的做法是把焊缝改到凸缘另一面,凸缘开孔,水管设计台阶穿过凸缘,这样外观上,外侧没有焊缝,也美观,焊接强度也好,定心也容易,类似三爪以水管外径定心
原来设计焊接强度会是问题

网友:
1.从你的表述来说,水管的外径是经过了车削加工,属于可控范围。
2.可以考虑凸缘的内孔包含水管外径定位。当然因为凸缘的板厚关系,水管轴线不能保证垂直凸缘平面,这个要附加一个从上方夹紧并往下压紧水管的机构。这个机构上下的方向和定位凸缘的旋转台要保持垂直关系。这个不难做到吧。
3.考虑水管上有一个歧管,看歧管的高低做特殊钨极焊枪头。
4.考虑还是工件旋转,焊枪不动的形式。

网友:
里面的凸缘如果不冲成边,中压成锥状呢?类似背面突出的皿孔

网友:
这类旋转类圆形焊接设备,我们开发过不少,TIG焊和激光焊,咱们都干过;同心度需要靠转盘来保证,选择合适的旋转电机,优选DD马达。

网友(点评):
很高大上!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B:
大白小白说的很对,楼主可搜索下 转枪焊机。 这个就是工件不动,焊枪旋转。可以参考下。

朋友可以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怎么自动焊,谢谢!
http://www.cmiw.cn/thread-1012009-1-1.html

网友:
你这个水管壁厚多少?如果是水管传入凸缘,可不可以加工水管端面时,再加工一个小凸台,插入凸缘,这样端面就可以止口定位

网友(2024-01-17):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同轴度大把方法保证,考虑下內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