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轮毂螺栓断裂的二三事

楼主(2020-02-10):
1.概述

     现有轮毂螺栓断裂残件2件,完好件4件,等级为10.9级,材质为SCM435,螺母三件,安装于车辆轮毂处,服役过程中失效,要求分析失效原因。图1~4所示为试样宏观形貌,螺栓断裂位置为螺纹收尾处,断口及断口附近均未见明显的塑性变形,断面内部分区域存在磨损痕迹。螺母中(图3所示),两件表面磨损严重(图3所示1、2号样),一件表面轻微磨损(图3所示3号样),检测螺母螺纹,发现1号螺母约1/2的内螺纹已经严重磨损(图4红色虚线所示)。

图1  试样宏观形貌

图2 试样宏观形貌

图3 试样宏观形貌

图4 试样宏观形貌

2.断口分析

图5   1号失效螺栓断口宏观形貌

    图6~8所示为A区形貌,可见该区断口靠近边缘(A1区)存在轮辐状台阶,微观可见磨损痕迹,靠近芯部(A2区)可见疲劳辉纹。

图6 断面A区形貌

图7 断面A1区形貌

图8 断面A2区形貌

       图9~11所示为B区形貌,可见该区断口清晰的贝纹线,起源于断口边缘向中部扩展,靠近边缘部(B1区)可见磨损痕迹,靠近芯部(B2区)可见疲劳辉纹。

图9 断面B区形貌

图10 断面B1区形貌

图11 断面B2区形貌

    图12~14所示为C区形貌,可见该区断口靠近边缘(C1区)可见轮辐状台阶,微观下可见磨损痕迹,靠近芯部(C2区)可见少量韧窝。

图12 断面C区形貌

图14 断面D区形貌

    断面D区可见大量韧窝,为螺栓瞬断区,如图15、16所示。

图15 断面D区形貌

图16 断面D区微观形貌

3.金相检测

图17  1号断裂件芯部金相组织

图18  2号断裂件芯部金相组织

图19  完好件芯部金相组织

    图20~22所示分别为1、2号断裂件和完好件的螺纹表面组织,未见表面不连续性缺陷。

图20  1号断裂件螺纹表面组织

图22 完好件螺纹表面组织

     图23、24、25所示分别为断裂件和完好件的非金属夹杂物照片,根据“GB/T 10561-2005”标准可判定断裂件和完好件均为D类球状氧化物(细系)1级。

图23  1号断裂件非金属夹杂物

图24  2号断裂件非金属夹杂物

图25  完好件非金属夹杂物

4.性能检测

      对螺栓进行脱(增)碳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ISO 898-1:2013”中对10.9级螺栓的要求,可判定为螺栓断裂件与完好件均符合标准要求,断裂件与完好件的芯部硬度满足委技术要求(芯部硬度34-38HRC)。

表1  脱(增)试验结果(HV0.3)

表2  螺栓化学成分(%)

6.综合分析

      螺栓断口形貌显示,宏观可见断面边缘存在轮辐状台阶,瞬断区位于接近断面中部位置,“贝纹线”清晰可见,分布瞬断区两侧,呈典型的多源疲劳断裂特征。通常情况下,紧固件疲劳失效的原因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装配工艺不合理,后期维护不到位等。

      在本案例中,螺栓芯部金相组织、化学成分、洛氏硬度等指标均未发现明显异常。螺纹表面未发现脱碳现象或不连续性缺陷。另一方面,从工况上分析,轮毂螺栓在正常预紧状态下,主要受轴向拉伸载荷。但是,如果螺栓在安装时由于预紧力不一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松措施,在服役时易发生松动而承受额外的剪切、弯曲载荷,导致其服役时在应力集中位置萌生疲劳裂纹。试样宏观形貌显示,其中一件螺母近1/2内螺纹严重磨损,表明螺栓失效前该组合件可能已发生松动。

网友:
发现断裂时的安装状态很要紧。轮毂孔处的痕迹也很要紧。

网友:
螺栓安装的时候最好要使用扭力扳手,特别是精密部件,不然,后期做的任何实验都无法做出合理的分析

网友:
好,描述清晰,格式规范

网友:
螺栓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螺母头上是带锥度的,如果与螺栓的同心度做的不好,也容易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