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 国产的性价比高的 大神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20-02-10):
加工中心 国产的性价比高的 大神帮忙推荐一下价位15 左右的 加工小件 铝件,加工加工尺寸400左右就满足了 ,有推荐一下的吗 谢谢了

网友:
大侠哪里的,想用什么系统

网友:
这个价位恐怕没有的。

网友:
大连机床,沈阳机床

网友:
这价位别考虑品牌了,国产的带牌子都不用考虑,找个组装机床的公司,你干铝件,铸件床身,600行程,线轨,用品牌伺服,导轨用质量靠得住的,控制系统法拉克,三菱都可以上,如果你上新代或华中或精雕或广数或国产其他的上个小4轴预算估计也够。这条路的找会使用机床的行家同行,门外汉就别想了,安心的买品牌通用机床,起码安心,不会有大问题。
还得看你干的活精度,精度不高可以考虑雕刻机,定做的专机效率杠杠的,价位还宽裕。

网友:
以特立的设备不用想的,没五六十万买不到;可以考虑国产高性价比的设备,中低端优选本地或本省制造,后续维护保养方便。

网友A:
这几年很多企业倒闭,搞台年份新点的台湾850吧,还有得结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年很多企业倒闭,搞台年份新点的台湾850吧,还有得结余。

我担心旧的  精度不够

网友B:
15W估计买不到新的加工中心了,可以考虑精雕机或者二手加工中心

网友(2020-03-27):
价格15万 有难,品牌二手机可以考虑下!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B:
15W估计买不到新的加工中心了,可以考虑精雕机或者二手加工中心

品牌二手机挺好用的,新的如此价位不一定有旧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