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

楼主(2020-02-10):
如图所示,图示中是齿轮轴加工示意图,圈出来的这一端处了用顶针固定外,为什么还用调整套固定?调整轴线的吗

楼主:
感觉加这个调心套来保证轴线平行度,还不如直径用中心孔来定位误差小呢

网友A:
好问题,这个图上的装置是用来驱动的,顶针孔用来定位,但是要有一个驱动齿轮轴旋转的装置,这个圈子里的就是。毕竟要铣齿轮,不能像磨削外圆那样随便一夹就成了。这种装置最大的优点是驱动可靠,正转反转都可以。 希望讲明白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瞬间明白!

网友(点评):
我开始认为是防止加工时微转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加这个调心套来保证轴线平行度,还不如直径用中心孔来定位误差小呢

不是调整套。

网友:
3楼说得非常对!

网友:
轴线是通过顶尖来保证的,你说的调整套不是用来调整轴线的,是夹住齿轮轴的,让齿轮轴做圆周运动,配合滚齿刀加工齿轮部分

网友(点评):
嗯嗯,明白了

网友:
相当于鸡心夹,使工件随主轴同步转动

网友:
以前有个东西叫鸡心夹,这东西功能和鸡心夹一样。。

网友:
我想知道同步旋转是靠哪个顶紧螺丝吗?如果只到螺丝顶紧的摩擦力,那齿轮轴旋转时是否会出现打滑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这种可能非常突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问题,这个图上的装置是用来驱动的,顶针孔用来定位,但是要有一个驱动齿轮轴旋转的装置,这个圈子里的就 ...

好奇与轴接触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不是整圆啊,还有顶丝?不会弄伤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与轴接触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不是整圆啊,还有顶丝?不会弄伤轴吗

你看的很细心。结构大致如此。类似鸡心架结构,但区别有二:第一夹持更牢固,刚性也更强,第二,可以反转无间隙。

网友:
是夹紧装置,确保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与主轴同步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