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塑料材质在强度计算的抗拉强度

楼主(2020-02-10):
大家好,请教各位,对塑料材质做强度分析计算。使用的杨氏模量,如何用抗弯模量转换得到,在材质性能表里面都没有杨氏模量这一项值,只有抗弯模量。谢谢了。

网友A:
杨氏模量 还需要转换?直接查表就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氏模量 还需要转换?直接查表就搞定啊

我知道金属材料可以直接查到。但是塑料没有,在data sheet里面找不到的噢。

网友B:
杨氏模量其实就是弹性模量,楼主材料力学性能表上面有没有弹性模量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杨氏模量其实就是弹性模量,楼主材料力学性能表上面有没有弹性模量这一项。

嗯,没有tensile modulus 这一项,只有弯曲模量,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金属材料可以直接查到。但是塑料没有,在data sheet里面找不到的噢。

去查  ,百分百 有的。

网友:
有拉伸强度的。

网友(2020-08-18):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塑料材料没有抗拉强度这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