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一个焊接件,现在想要一个对称的怎么弄?

楼主(2020-02-11):
如图
黄色部分是蓝色的镜像,
有时候需要的是蓝色部分,有时候需要的是黄色,
用配置的话,压缩黄色的时候,蓝色不收影响。
可是压缩蓝色的话,黄色就跟着没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好?

网友:
做配置  不需要的隐藏就行了

网友:
既然是做配置,就用删除实体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删除实体】

网友:
2020版本有了专门的选项。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用3D草图绘出草图,然后使用焊接件来做这种结构件,十几分钟就能做出实体,出工程图时,把你不要的实体轮廓线隐藏或者用虚线表示,在技术要求里做个设计说明。省时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