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声光回力车玩具拆解(老司机这回翻车了)

楼主(2020-02-11):
  家里小子的玩具车坏掉了,需要修理一下,本来以为很简单的活计,没想到这次老司机在这个入门级的小车上彻底翻车了。

  主要损坏的部位就是下图上方(也就是左侧车门对应的)的触点,已经疲劳断裂了(其实是材质不合格,从旧鼠标上拆下一个小铜片,临时替代了)……

  上图中的触点是通过下图车门上的机械开关触发导通的(其实应该是另一侧车门,这里仅为了看着方便)

  打开底盘后,能看到藏在里面的电路板(老司机在这里翻车了),拍照的时候没有注意这里的卡扣槽,也没有太注意电路板背面有个按动式开关,后来安装时才注意到这些细节。(后面会补充说明为什么翻车了

  下图是后轮的卷簧式动力变速箱,也就是通常说的『回力』结构。注意上面有个小齿轮是充当棘轮的

  再来个侧视图,能明显看到棘轮这里有个导向槽。倒车时,图中的车轮顺时针旋转,棘轮在齿轮组的带动下被压入导向槽底部(与图中相反的位置),带动卷簧运动,卷簧回卷存储能量。释放后,卷簧的弹性势能转变为车的动能,当卷簧舒展到极限位置时,棘轮弹起到导向槽顶部(图中位置),卷簧与车轮之间的连接断开,车依靠惯性继续前进。

  下面重点来了,老司机是如何翻车的?

  看下面这张图。底盘上的卡扣槽1前轮轴2上的杠杆式触发器3连接,既能使前轮5的位置相对于底盘固定,又能起到电路机械开关的作用。当压下车身时,杠杆式触发器3以左端伸入卡扣槽1的部分为支点逆时针转动,触发器3右端向上运动,按下按动式开关4上的圆柱形按键,打开电路板上的总电源。再次按下车身,则能关闭电源。(在拆解的过程中,本司机完全忽略了这一部分,还以为这个入门级的车是没有电源开关的……直到安装复位的时候才发现结构设计的巧妙,惭愧惭愧,果然再简单的东西也绝对不能小看啊)

网友A:
父爱与兴趣,确实伟大!让我现在再摆弄这些,肯定没耐心。

这个没点电子基础,弄起来有点麻烦。机械方面,不做设计仅是修理改进还简单些。

那些线,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没有标识且线偏短,一不小心弄断了,有时都不知道往哪焊接。都 是便宜惹滴祸。

网友B:
小孩玩的车,特别是塑料那种的,拆开后,可以发现各种粗制滥造,电线不能再细了,塑料的材质也不能再差了,不过,哄哄孩子还够用的,所以,小孩玩具这一行业还是比较赚钱的,至少质量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C:
小朋友的智能玩具车不比我们平时做的产品简单!里面也有传动、控制、材料选择,开模具等问题。我有一个同学去广州那边一个玩具车厂开发儿童智能玩具车,09年的时候,老板给开的薪资一年15万。

网友D:
小孩子玩的还是有点技术的,挺多技术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父爱与兴趣,确实伟大!让我现在再摆弄这些,肯定没耐心。

这个没点电子基础,弄起来有点麻烦。机械方面 ...

拆解的时候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就怕把电线扯断了,家里之前的电烙铁坏掉了,新买的现在X宝还没发货……

网友(点评):
烙铁要买可以调温的。

网友(点评):
买了个网红同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玩的车,特别是塑料那种的,拆开后,可以发现各种粗制滥造,电线不能再细了,塑料的材质也不能再差了, ...

我拆这个是孩子上美术课,学校给的小礼物,正品是『奥迪双钻』的,刚才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是『迪奥双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朋友的智能玩具车不比我们平时做的产品简单!里面也有传动、控制、材料选择,开模具等问题。我有一个同学 ...

玩具车的传动都是成型技术了,一般都是在模具(外形和配色)还有电控(遥控和声光)玩花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孩子玩的还是有点技术的,挺多技术问题啊

看上去挺简单个东西,实际里面技术问题确实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这个是孩子上美术课,学校给的小礼物,正品是『奥迪双钻』的,刚才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是『迪奥双马 ...

名字有点差别哈,不过能跑就行,学校免费给的小礼物一般就是有个样子罢了,质量就不太关注了

网友E:
近几年的玩具,电子设备增加了,结构的质量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几年的玩具,电子设备增加了,结构的质量变差了。

大牌子的还行,杂牌子的确实质量堪忧啊

网友:
我们国内的玩具制作者不上心,还记得我们参考美国的玩具制造核潜艇的故事吗,人家是严格按照比例制造的。

从这就体现了咱们的工作态度和差距。

网友:
牛皮了老司机也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