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温度设置

楼主(2020-02-11):
请教大家一个基本的问题,液压站的冷却水和加热器开/关的温度设定值多少合适,目前各家设定值不太统一。

网友:
这个确实各家的数值都不一样。因为本质上是要把液压系统的油温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不同的系统组合里温升速率不一样,使用环境不一样,使用的介质不一样……控制开关的设定值自然也就不一样。

网友:
主要看你设备的精密程度,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比如精密的磨床加工中心就就适合室温25°C。

网友:
一般的液压系统60度一下

网友:
油温60度一下

网友:
是安装在什么机床或者装置上的液压站。这个取决于做什么用。

网友:
液压系统的温度最高不得超过65°C,超过这个温度,液压油的粘度会降低,液压系统的泄露会很大,系统压力会降低,用冷却水冷却液压油,冷却水的温度设定值要根据环境温度(不同季节)来设定。也就是说夏季和冬季,对冷却水的设定温度应该不同。这个设定问题可以根据热量传递公式粗略计算下(液压油的流量、冷却水的流量,液压油和冷却水的比热查表、液压油的进口温度,出口温度取65°;冷却水的进口温度根据季节性环境温度±15°取),先按这个值设定,然后调试时根据调试值再做微调。计算结果可以给调试一个参考值,能减少调试工作量。

加热器的设定温度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做。

网友:
液压系统的工作温度一般控制在30~80℃之间为宜。
液压系统的油温过高会导致:液压油的粘度降低,容易引起泄漏,效率下降;润滑油膜强度降低,加速机械的磨损;生成碳化物和淤碴;油液氧化加速,油质恶化;油封、高压胶管过早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