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知道下面那个红色的泡沫棉是什么名称?

楼主(2020-02-11):
各位大神,有没有人知道下面那个红色的泡沫棉是什么名称或者型号?如图所示

网友:
拿着照片,淘宝上问问吧,商场都不开门,不能挨家问

网友:
这是个什么设备?红色的确定是泡沫棉吗?在那个零件上是什么作用?

不知道是哪个行业的设备?专业问题还需要更专业的行业人士来解释。

网友(点评):
这一看是生产口罩的

网友:
目测是后期调机师傅人为处理的东西。增大摩擦,防止皮带跑偏用的。

网友:
生产手套啊

网友:
生产口罩的吧?

网友:
应该是生产口罩吧,现在口罩是硬通货啊

网友:
应该是为了压一下口罩,缓冲用的  ,应该是初期是直接用金属滚轮直接压出现问题了   才加了这么个东西。

网友:
感觉像是硅海绵

网友:
应该是防止生锈滚筒接触口罩的接触面,普通泡沫棉也可以,压口罩的话最好是带有吸附灰尘、毛发的泡沫棉

网友:
单看图片感觉像硅橡胶海绵,独立气泡,我这常用的 C35或者 C15

网友:
不太清楚,有可能 是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