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平传送带电机功率选择计算

楼主(2020-02-11):
一个大概计算方法就行。不比像毕业设计那样精确。本人在百度查的按p=2fv来算。2是安全系数。这样算行吗?已知带的长宽和速度。缺电机功率。电机功率和减速机定不下来,轴的设计就没法进行呀

网友:
安全系数要根据你的理论功率来看,比如你的理论功率是100w,那么你完全可以取安全系数是2或者3或者4等。但是如果你的理论功率是2kw或者3kw等,那么那么你的安全系数是2就有点大了。

网友A:
和输送机长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输送机长度有关。

谢谢!下一页能不能发一下呀,还得看w的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下一页能不能发一下呀,还得看w的表呀

详见附件。

网友B:
计算公式没有错。电机功率的裕量系数根据工况或者经验去选择,别随便确定。裕量系数取太大,浪费能源;取太小,电机拖不动。

网友:
社区里也有很多关于电机功率计算的讨论,自己搜下帖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公式没有错。电机功率的裕量系数根据工况或者经验去选择,别随便确定。裕量系数取太大,浪费能源;取太 ...

是说p=fv这个公式没错吗?就是2的选择不确定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说p=fv这个公式没错吗?就是2的选择不确定是吗?

你的问题里功率是用力乘以沿着力的方向的运动速度。你的公式里的数字“2”,是根据什么原则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里功率是用力乘以沿着力的方向的运动速度。你的公式里的数字“2”,是根据什么原则选择的?

没有原则,就是一个保险起见的数,保证功率别小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原则,就是一个保险起见的数,保证功率别小了就行

不能盲目选择功率裕量系数。

根据把工况考虑进去得到计算功率,然后,根据电机拖动的负载情况和计算功率的数值,大功率,裕量系数取小值;小功率,裕量系数取大值。

网友(2022-11-18):
能说明一下无载阶段托辊和有载阶段托辊的具体含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