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英文怎么理解

楼主(2020-02-11):
图纸2 G FIT怎么理解

网友:
双线 右旋螺纹

网友:
CLASS 2 G FIT 是螺纹等级。

网友:
右旋螺纹双头

网友(点评):
因为这不是普通螺纹,不标注M也是可以的

网友A:
2 G FIT 这句我的理解是螺纹的配合精度等级是G (g),因为是双头螺纹,所以是2 G, 如果是单头就只有一个G就OK,如果是3个头,就要写3 G FIT 了。 FIT表示配合。希望能解释明白了。

网友:
标注螺纹大径和小径,国外的图纸有些是这么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G FIT 这句我的理解是螺纹的配合精度等级是G (g),因为是双头螺纹,所以是2 G, 如果是单头就只有一个G ...

对于轴零件代号应该是小写的,如果理解为对手件的配合代号那也缺少精度等级

网友:
两头右旋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