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PLC,有个案例感觉不太对,大佬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2-11):
案例说明:
有两台电动机:按下启动按钮,第一个电动机运行10分钟后停止,切换到第二台运转,20分钟后,第二台电动机自动停止。

我不懂的地方是,在第0行接T0的常闭触点,那等按下X0,T0接通开始计时后,这个常闭触点不会断开吗?
还有,在第8行接T0的常开触点,一样的问题,T0接通后,常开触点闭合,那Y002不就接通了?这样就不是Y001断电后Y002再运转了吧?
请大佬指教!

网友:
【计时器】划重点,考试要考

网友A:
T0要满600秒才导通

网友B:
要定时满后才会动作。
楼主看的什么书基本的软元件前面没有介绍?
先找本基础的书,整体快速过一下基础。

网友:
貌似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要满600秒才导通

哦哦!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定时满后才会动作。
楼主看的什么书基本的软元件前面没有介绍?
先找本基础的书,整体快速过一下基础。

明白了!感谢大佬!
在看网盘上的视频呢,介绍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C:
我不懂的地方是,在第0行接T0的常闭触点,那等按下X0,T0接通开始计时后,这个常闭触点不会断开吗?
还有,在第8行接T0的常开触点,一样的问题,T0接通后,常开触点闭合,那Y002不就接通了?这样就不是Y001断电后Y002再运转了吧?
请大佬指教!

x0按下后,只是开始计时,是内部计时器工作,而非T0动作,待10分钟后T0才动作,即常闭变常开 ,常开变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的地方是,在第0行接T0的常闭触点,那等按下X0,T0接通开始计时后,这个常闭触点不会断开吗?
还有 ...

好的好的!感谢大佬的帮助!

网友D:
去技成培训找李金城的FX2N基本指令讲解学习下吧!
某宝上也有

网友:
复杂指令可以查手册,但是简单基础指令一定要熟记,比如计时,计数,运算,斜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懂的地方是,在第0行接T0的常闭触点,那等按下X0,T0接通开始计时后,这个常闭触点不会断开吗?
还有 ...

q我也刚学plc!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扫描周期的问题,当t0定时到600秒时,在这个扫描周期内plc内部会记录t0的值并计算结果,到下个扫描周期时t0才会动作,扫描周期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扫描 并执行,也就是说在y0停止,同时y1运转!你可以再加个定时t2.这们y1就会在你设定y0停止后多少秒后再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技成培训找李金城的FX2N基本指令讲解学习下吧!
某宝上也有

同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