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软件名称

楼主(2020-02-11):
请问 这种原理动画是由什么软件制作的?

网友A:
三维软件演示时,做的录屏吧?三维软件里有运动仿真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软件演示时,做的录屏吧?三维软件里有运动仿真模块

solid works可以制作这种效果的动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 works可以制作这种效果的动画吗

可以。自己先看看Solidworks Motion 的帮助文件

网友:
solidworks就可以的

网友:
有没有液体的流动效果,如果是逼真型的,那就是3D-Max,通常SW只能做出机构直来直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