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件焊接后的标注问题

楼主(2020-02-12):
如图,
料口是放样折弯做的,前端的草图比后部的低10mm。
可是工程图中标注的话不是10mm了。
这种情况咋办好呢?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四舍五入,但总感觉不爽。

网友:
在工程图中显示原来的绘制草图,将原来的绘制草图用点划线勾勒出来,然后再标注,可以试下

网友:
或者就要在展开图中标注了,不过一般展开是由钣金厂处理的

网友:
你这张图,想保证10这个尺寸感觉比较难啊。

网友:
最好在工程图上标注尺寸,不要在3D图上标注尺寸,有时捕捉的点不对,得到的设计尺寸不对你都不知道。

网友:
可以设置到刚好10的距离啊

网友:
四舍五入,再增加一个括号,表示理论,参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