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思博电位器有没有输入转速要求

楼主(2020-02-12):
如题,10圈的电位器,对输入转速有没有限制?转速快慢对电位器精准度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最佳转速范围或最高转速要求?公司用思博电位器来监测运动位置。

网友:
用电位器来监测运动位置?
~~~~~~~~~~~~~~~~~~改变阻值,改变监视摄像头的位置?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个部件在直线运动或者转动,把部件运动转换成电位器的转动,这样电位器就可以输出部件运动位置。

网友:
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吧,我们以前在实验室用,经常用电位器调节控制电压来调节控制信号,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问问电位器的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很熟悉。

你可以自己做个试验,检测下。

网友(点评):
我咨询了上海思博的工程师,已经给我解答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小型设备,已经有草图,想找人画零件图,能进一步改进最好。

欢迎联系:endlessing@yahoo.com 手机:13366207035微信:endlessing-love

网友(点评):
找大学生就可以了

网友:
理解的是当个绝对值的编码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