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PLC,遇到一个SFC与梯形图的转换问题,来请教大佬

楼主(2020-02-12):
这个例子是用于双面镗孔的专用镗床,采用的是并行序列的编程方法。我不明白的地方是,在梯形图中是如何保证左右动力滑台同时进入进给的?
因为在梯形图中,两侧滑台对应的程序是有先后顺序的,那么应该是程序中的哪一步来起到这个作用呢?
关于这方面,大佬们有什么针对性的资料可以借鉴吗?
在这里,先谢谢热心的大佬了!感谢大家对小白的帮助!

网友A:
楼主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1.PLC的工作方式,输入输出端口的刷新时间。
2.并行状态指令的运行方式是两个分支同时运行并都运行完后才能进行后面的。

网友B:
1.左边共母线,所以有条件就执行,同样的程序并不受编写的前后行受影响(有影响,PLC内部运算反应,基本上按0.000毫秒,故而忽略不计)
2.所谓的顺序控制流程,主要是方便编写,基本是一步一个脚印,就是执行了下面的把上面的条件复位的类型

网友:
plc是扫描全部程序把扫描结果放在输出存储器中一起输出,
一个扫描周期200毫秒,
不是对同步有要求的看不出来的!

网友:
集中扫描,统一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1.PLC的工作方式,输入输出端口的刷新时间。
2.并行状态指令的运行方式是两个分支 ...

关于第二点问题请问在这个程序中,是下面这两句在程序中起到了并行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左边共母线,所以有条件就执行,同样的程序并不受编写的前后行受影响(有影响,PLC内部运算反应,基本上 ...

所以在程序中,是下面这两步起到并行的作用吗?

网友(点评):
肯定是一起的,不会有先后关系

网友:
同问,我在学习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