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德客标准气缸的区别?

楼主(2020-02-12):
标准气缸SE/SC/SI/SU/SAI这几款,尺寸上一样,但是价格上差别还是挺大的,根据什么去选择?工况还是什么?

楼主:
大侠,那几款在平时设计时候选用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吗?看着是材质不一样,是不是在针对工况环境的时候选用不一样?还有安装传感器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
有些是国际标准的话,外形可以和SMC,FESTO等其他互换。内部不同应该在一些缓冲等影响寿命的细节上

网友:
无特殊要求选SC供货快、型号全、价格优。

网友(2021-03-01):
那家做的气缸和亚德客一模一样的?

网友(2022-07-15):
也迷惑这个,长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