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径直通管接头在哪儿能调用三维图?

楼主(2020-02-13):
小生不才,入行不久,请教两个小问题。  最近绘制三维中遇到两个问题,请问这种变径直通接头一般都在哪儿能找到这种三维?其次是麻密封填料是什么东西呢?(其余 Inked批注 2020-02-13  管接头都能在迈迪设计库找到,变径直通管接头倒没有),谢谢。

网友A:
管件3D模型是单位自己建模;密封填料就是密封垫,后面有参考标准,找下标准看看标准上对材质,设计、性能和检验的要求。

网友B:
记得变径直通迈迪也是有的,现在叫今日制造了,不行就查标准自己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件3D模型是单位自己建模;密封填料就是密封垫,后面有参考标准,找下标准看看标准上对材质,设计、性能和 ...

好的,谢谢晓昀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变径直通迈迪也是有的,现在叫今日制造了,不行就查标准自己建吧。

好的,谢谢。

网友C:
找品牌供应商,我们都是SMC提供模型软件的,用过的亚德客,CKD等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品牌供应商,我们都是SMC提供模型软件的,用过的亚德客,CKD等都有的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