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些简单换向机构

楼主(2020-02-13):
现在有个机构想实现顶部手柄旋转45度,下边的小料斗也可以转45度,这个中间用什么机构简单好实现,工作环境恶劣,精度要求低,请老师指教
谢谢了

我想过用圆锥齿轮能实现,但环境不允许;

想过料斗用钢丝绳,没太捋清该怎么实现,并且是柔性不知道限位咋办,物料是重10kg的粉末,

试了下放样,机构动画没出来也不知道可行性,希望大神有可行的经验分享一下,谢谢还有就是他俩在俯视图上是同轴的

放样了个轨迹,也没找到轨迹的规律,不是个规则曲线,可行性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是想用方向盘实现手刹的动作?

网友:
自行车骑过吗?

网友:
用这个,再想想。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2-13 08:14这是想用方向盘实现手刹的动作?
哈哈哈 对 好形象

楼主:
额,没发现自行车和这个的关系,请指教

网友A:
图中水磨坊这种简易齿轮,可以用厚钢板气割出来

网友(点评):
这图有水平。楼主知识面好宽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水磨坊这种简易齿轮,可以用厚钢板气割出来

哦哦 用简易齿轮 记下了,十分感谢

网友:
最简单可靠的是空间连杆。

网友:
此乃正解!

楼主:
没想通 请老师指导 麻烦了

网友(点评):
九楼都说了用空间连杆,我提示的图片内东西,就是拧在那连杆两头的啊。。。

楼主:
希望大神可以展开说明啊 我是真的想不到了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想通 请老师指导 麻烦了

三维空间中,某个点的移动,对另外一个点来说,相对距离,可能是可忽略不计的,可能是很大的。

你要的,就是要大的。

网友C:
可以用杆端球头轴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杆端球头轴承试一下。

球头想过了 应该好实现 但是使用环境温度高 怕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空间中,某个点的移动,对另外一个点来说,相对距离,可能是可忽略不计的,可能是很大的。

你要的 ...

我开始想用万向联轴器,没连上,并且运动轨迹不确定额

网友:
图2把舵去掉,直接推杆就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想用万向联轴器,没连上,并且运动轨迹不确定额

我搞这么多年机械设计,需要考虑整个运动轨迹的需求还真少。

比如你这种情况,如果用参数化设计布局,就实在太简单了。

很多人说,参数化设计,就是为系列化设备准备的。

而我,目前想从越来越烂的Inventor逃离,却始终还在被这该死的玩意儿禁锢着,原因只有一个:Inventor的参数化设计,实在实在简洁明了。。。

虽然,这几年的Inventor研发队伍,就像搅屎棍儿一样把Inventor程序搅得一塌糊涂,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去搅参数化部分的底层程序,还能凑合着用。

跑题啦。

你现在的情况,需要得知的,无非就是如下参数:

1)方向盘的轴,离料斗上连杆连接点之间的偏差值x;

2)方向盘一侧的连杆连接点所处的法向面参数y。

3)还有别的z吗?

P.S.

再说,你这第二张图中,中间的那个板子上的圆弧槽是干嘛用的?

我的习惯,静止的死玩意儿,永远都是活动件的设计胸有大大的成竹后才画。

我看楼主,还是没有养成习惯。。。一台设备的设计,起码一半以上时间,就花在外行看着很枯燥的布局图。

无从下手?你自己都说得很清楚完全可以头脑很清晰地下手的设计信息:一个是转盘,一个是可以翻跟头的料斗,我转45度,他也转45度。

画着画着,你应该会发现:哎呀,方向盘轴的倾角,是我可以拍脑袋定的,还是设计需求有局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这么多年机械设计,需要考虑整个运动轨迹的需求还真少。

比如你这种情况,如果用参数化设计布局, ...

这个是x。y、z是指哪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这么多年机械设计,需要考虑整个运动轨迹的需求还真少。

比如你这种情况,如果用参数化设计布局, ...

是啊 我看了好多案例,大多是90度换向的,我这个是个改造项目,两个转轴不在一个平面内,想了几个方案 感觉都不太合适,憋了两天了,感觉没憋到时候

网友(点评):
我,学外语出身的半路和尚,很少看专业的案例。因为,不如自己动动胳膊腿儿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x。y、z是指哪两个

好比打乒乓球,基本动作,无非就是抡、扣、推。

你说的,你要抡的。  --  方向盘嘛。。。

那好,想抡,那你得先偏离希望乒乓球飞出去的那个路线垂直方向 X mm。不然,那就不是抡了。

你抡这一把球儿时,该下蹲多少 Y mm后抡,才能最轻松却效果最好呢?

太多太多的机械机构知识,其实,你自己的身体各零件天天都在重复。。。

你推门,就是你想要的机构。。。

我给你提示的“鱼眼儿轴承”,就是你的某个关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比打乒乓球,基本动作,无非就是抡、扣、推。

你说的,你要抡的。  --  方向盘嘛。。。

我再研究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B:
图中左边是连杆长度确定用,右图是方向盘上那个点的中心距确定用。

你已经确定的参数:d0、d6

你想得到的参数:右图中的d8、左图中的d9

该给大家而没给的参数:左图中的d5,左图中d10的最小值、左图中的d4。

D3,不一定要90度,要看料斗内哪头轻哪头重。。。

D6的那两根线,我画的是上下对称的,也一样,也可以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左边是连杆长度确定用,右图是方向盘上那个点的中心距确定用。

这图太深奥了 没看懂额

网友(点评):
我不过是给你提示的图,剃出肉肉,只留下骨架子了而已啊。。。

网友:
这问题的描述,给我的第一感观是用那种万向节即可实现曲折的转弯传动。。。。。。不防按我说的想一下。

网友:
旋转手轮改为翻转,一级不太容易实现,可以考虑用二级传动方式,先做成水平移动,再转换成翻转。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

网友:
气缸加个连杆一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这机构不香吗???

网友:
27楼的感觉6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构不香吗???

香 就是200多度的环境 钢丝绳 滑轮啥的不到抗不抗的住

网友:
这样没有问题的,把槽口方向改成横向的,槽口里面配合的用一个凸轮随动器或者轴承

网友E:
把两个曲柄滑块机构相错90度连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具体尺寸和结构形式再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曲柄滑块机构相错90度连在一起,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具体尺寸和结构形式再设计一下

谢谢,换向还是麻烦,我给改成农村压水器那种摆杆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