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移动复制实体怎么用?

楼主(2020-02-13):
如图
上面的长条想复制一个到下面,
好像复制的话只能输入位移数值,但是左侧的方管位置变动的话不能跟着移动,
有没有几何约束的办法呢?

网友A:
线性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阵列

线性阵列也只能是手动输入数值吧(移动距离)。
如果左侧的方管位置变动,那又要手动修改数值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阵列也只能是手动输入数值吧(移动距离)。
如果左侧的方管位置变动,那又要手动修改数值才行。

没看懂你的要求,再详细说一下,左侧方管指的是哪个,要怎么动,复制的实体与原实体要保持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要求,再详细说一下,左侧方管指的是哪个,要怎么动,复制的实体与原实体要保持什么关系?

如图
左侧绿色的方管如果向上移动了,那么红框里的方管是不会跟着上去的(因为前面是输入数值移动复制的)。
如何能让复制出来的红框跟着左侧的绿色部分移动呢?

网友B:
插入装配体里有个“随配合复制”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装配体里有个“随配合复制”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我没说明白,这个图不是装配体,是建模呢,哈哈,颜色不同,让你误解了。

网友C:
完全的新手啊
1. 这类图,应该是装配体,自然就有约束了,你用多实体做,尽管能用,但是拆图有痛苦的时候;
2. 即使用多实体做,你要新建的实体特征,建立草图的时候,也可以跟要关联的特征建立联系,一个动另一个也跟着动了;
3. 如果你利用参数建模,就是所有的特征都是用特定的数据跟特定的基础面来确定位置的,就很简单了。
做三维图,一定不要把特征建立在特征上,除非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个人习惯基本都把特征跟XYZ的基础面建立联系,做起来很麻烦,但是修改的时候,不会因为某个特征丢失导致失败,包括搭建装配体也是,这个过程前期麻烦,后期省心,尤其是做非标设计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左侧绿色的方管如果向上移动了,那么红框里的方管是不会跟着上去的(因为前面是输入数值移动复制的 ...

线性阵列有一个「参考」模式

网友(点评):
多谢兄台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的新手啊
1. 这类图,应该是装配体,自然就有约束了,你用多实体做,尽管能用,但是拆图有痛苦的时候 ...

谢谢,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对于钢结构的设计最好不用或者少用“复制”和“镜像”,因为钢结构用3D做完草图,然后用结构件选择型钢能很快完成建模实体。你用镜像和复制命令之后,在后面要修改时非常麻烦,费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全的新手啊
1. 这类图,应该是装配体,自然就有约束了,你用多实体做,尽管能用,但是拆图有痛苦的时候 ...

都跟XYZ确实很麻烦啊,后期修改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跟XYZ确实很麻烦啊,后期修改很方便

所以说做非标设计的比较适合,因为经常要有大的改动,尤其复杂的零件或者大型的装配体,如果跟搭楼一样,特征关联特征,往往改了一个,会导致整个建模出问题,经历过这个痛苦才有为什么这么做的认识。
标准产品改动小,就随便了。

网友:
看情况定吧,不过都是最好用一体的建模

网友:
弹出复制实体对话框,点击模型一下,复制选项打勾,复制数量填5,平移方向,这里选Z轴,距离填100mm。我们看图中已经显示复制结果预览了;点击确定,勾选项点击一下,完成模型复制。移动模型,还是选择 直接编辑--移动/复制实体,点击激活该功能,将复制前面方框里的勾去掉,就是移动功能了。选择要移动的实体,点击一下实体,然后填入移动方向的距离,之后点对号确定,就可完成模型的移动了。

网友:
8#&11#说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实际情况中确认遇到LZ所说的问题,要找临时有效的解决办法,不妨试试分两步完成:

网友:
变量矩阵啊

网友:
你这技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