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油漆和腻子怎么选择

楼主(2020-02-13):
请教一下大家,一般机床用的油漆和腻子是什么型号的,或者叫啥名字啊?我这边要重新采购一批油漆和腻子用于机床的

网友:
波纹漆,又名-波纹油漆,波纹涂料,自干波纹漆,丙烯酸波纹漆,

是由双组份油漆组成,即:油漆和固化剂配套使用,一般为自然干燥,无需烘烤。
波纹漆通过调整配比“油漆:固化剂”调配比例,可调整波纹漆膜性能效果,如柔韧性、硬度、干燥速度等。
光泽度好,漆膜亮度好,丰满度好。
高硬度、抗撕拉、耐磨性好。
耐黄变色、、耐擦洗、耐溶剂。

网友:
如果是选进口的话,供应商会有推荐的组合。之前我这边农场用漆就是「佐敦」的工程师推荐的,效果还不错。(当然,需要直接联系他们的总公司,不要找代理店)

网友A:
我厂常用两种。一种叫桔纹漆。丙烯酸加聚氨脂固化剂,特点2楼讲明白了。另一种亮光漆,没有纹路,喷好了也好看,但难度大。有纹路的更容易遮丑,呵呵。

网友:
油漆的选择要根据使用环境确定,比如,工作环境是否存在腐蚀、湿度大、粉尘大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厂常用两种。一种叫桔纹漆。丙烯酸加聚氨脂固化剂,特点2楼讲明白了。另一种亮光漆,没有纹路,喷好了也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厂常用两种。一种叫桔纹漆。丙烯酸加聚氨脂固化剂,特点2楼讲明白了。另一种亮光漆,没有纹路,喷好了也 ...

感谢感谢,你们一般的配调比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