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侧隙问题

楼主(2020-02-13):
如图所示,这个表格是相关资料内用于查询的表格,其中一项是零侧隙,如果侧隙为0时,齿轮在反转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卡死的现象。如果受力,齿轮变形,是否也会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
上世纪1960年的标准   JB179——60

网友(点评):
应该是老资料

网友:
零侧隙 精度比较高了,没有必要选这么高的。

网友:
小侧隙与传动反向的空行程精度和润滑油膜有关系。这方面论文很多,仔细看看几本机械设计手册中关于齿轮传动的这部分内容,不太好理解,就多看几遍,多思考,多体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小侧隙我能明白,现在不明白0侧隙,疑问是0侧隙怎么解决传动卡死的问题?

网友(点评):
齿轮啮合间隙除了有侧隙还是有顶隙。零侧隙是一齿轮的齿宽等于另一齿轮的齿厚,没有油膜形成空间会增加齿轮传动的摩擦。虽然齿侧间隙为零,但是,齿顶间隙存在就不会出现传动时齿轮卡死。

网友:
小侧隙我能明白,现在不明白0侧隙,疑问是0侧隙怎么解决传动卡死的问题?——有一侧的齿可加弹性。

网友:
手动或极低速转动,依靠轴系和轴承弹性变形传动。

网友:
零侧隙在蜗轮蜗杆机构中的分度,计数中用的挺多的。最典型的就是绕线机的计数装置。

网友(2020-05-03):
我记得手册的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带星号的。如果记不清楚,也别怪我啊。
大意是这样。按零侧隙设计,靠装配及加工公差实现小侧隙运转。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侧间隙是标准的,传动过程中,由于负载脉动比较大,引起冲击,噪音很大

网友(2020-06-13):
如果是齿数相同的标准齿轮,中心距按公式d=(Z1+Z2)m/2,那么两齿轮间应该就没有侧隙了,是否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