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参数动画驱动问题

楼主(2020-02-13):
各位大神:
       最近在学习Inventor运动仿真,做弹簧的参数驱动练习时,遇到以下问题,麻烦那个大神帮忙解答下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

网友:
什么原因,请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学习学习啊

楼主:
弹簧压缩的太短了,无法实现,20改成25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25):
引用 楼主:
弹簧压缩的太短了,无法实现,20改成25就可以了

参数化过程中也要考虑到模型的变化,比如你这个弹簧伸缩动画,当参数变化导致弹簧压缩导致穿模,或弹簧拉伸导致拉伸成直线这种极端境况往往也会导致错误。这些情况也可以类比到其他模型的参数化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