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导轨如何选型

楼主(2020-02-13):
选型资料上的选型公式太过于繁琐,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快捷的选型方法?

网友A:
这也是我一直寻求的,群里的大佬给点指点!

网友:
付费咨询,就比较简单,只需提需求

网友:
一般应用我只考虑滑块承重满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用我只考虑滑块称重满足即可。

满足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我一直寻求的,群里的大佬给点指点!

坐等大师出场指教

网友:
把你的选型计算过程贴上来,一起讨论。

按照样本上直线导轨的选型步骤进行,做的多了,积累了经验,就会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步骤,经样本中有些步骤就可以省略掉。

要说精简的步骤,谁也给不出来,因为选型步骤中的每一步都得有,只有掌握了方法,有些步骤就可以根据经验确定。

网友C:
拿THK的说吧,我用过的资料中,感觉这个比较系统

THK 导轨设计的要点.pdf

设计要点

THK 导轨计算负荷大小.pdf

网友:
按经验,参考导轨提供的技术参数

网友:
凭直觉(经验),参数做参考。
经验不足就往大的选,精度高就带预压,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THK的说吧,我用过的资料中,感觉这个比较系统

支持楼主,thk有点贵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伺服电机和交流电机又如何选型呢?

网友:
我一般算丝杆,丝杆多大,导轨就用多大

网友:
先看尺寸大小,再看各个方向的载荷和精度要求

网友E:
直线导轨的选用
1---确定轨宽。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四排滚珠(也有部分两排珠的)的方轨现货产品一般有15、20、25(23)、30(28)、35(34)、45、55(53)、65(63),某些品牌最大只生产到45规格,有些小厂家可能只到30。期货产品也有85、120等,但大部分厂家不生产。
  1---确定轨宽。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四排滚珠(也有部分两排珠的)的方轨现货产品一般有15、20、25(23)、30(28)、35(34)、45、55(53)、65(63),某些品牌最大只生产到45规格,有些小厂家可能只到30。期货产品也有85、120等,但大部分厂家不生产。
  2---确定轨长。
  这个长度是轨的总长,不是行程。全长=有效行程+滑块间距(2个以上滑块)+滑块长度×滑块数量+两端的安全行程,如果增加了防护罩,需要加上两端防护罩的压缩长度。需要注意的是,事先问清楚该品牌该规格导轨整支的最大长度,超过这个长度是需要对接使用的。多数厂家整支长度最大是4000(微轨一般是1000),有些是3000,这和厂家的加工设备有关。需要对接并且用户想事先在机器上加工安装孔的情况下最好提供接口图纸。另一点请特别注意,导轨上的安装孔孔间距是固定的,用户在确定轨长时要注意位置,例:15的轨,长600。如果不告诉供应商需要的端部尺寸,一般到货的状态是10个安装孔,导轨两端面到各自最近的安装孔中心的距离是30、30,但也有可能是其他尺寸。各品牌对端部尺寸的出货规定略有差异,多数是默认两端相等。还有一点,导轨的长度误差,一般品牌默认2000以下±1~2mm,2000~4000的±2~3mm,如果用户要求比较精确,最好在订购合同上注明误差值或提供图纸。这种情况供应商可能会收取附加加工费。
  3---确定滑块类型和数量。
  常用的滑块是两种:法兰型,方形。前者高度低一点,但是宽一点,安装孔是贯穿螺纹孔,后者高一点,窄一点,安装孔是螺纹盲孔。两者均有短型、标准型和加长型之分(有的品牌也称为中负荷、重负荷和超重负荷),主要的区别是滑块本体(金属部分)长度不同,当然安装孔的孔间距也可能不同,多数短型滑块只有2个安装孔。滑块的数量应由用户通过计算确定,在此只推荐一条:少到可以承载,多到可以安装。滑块类型和数量与滑轨宽度构成负载大小的三要素。
非标的选用:
按照滚珠在导轨和滑块之间的接触牙型对直线导轨副进行分类, 主要有歌德式 ( Gothic Type)牙型和圆弧式牙型。

歌德式也称作两列式, 圆弧式也称作四列式。 由于圆弧式牙型其接触角 (垂直于回转轴线的直线与滚珠中心和沟槽接触点连线的夹角) 在传动中易变动, 产生间隙与侧向力变动, 安装容易。而歌德式牙型其接触角能保持不变, 刚性也比较稳定。 一般而言直线导轨的常用结构以这两种类型为主。

2、 主要性能指标

通常,直线导轨副的选用必须根据使用条件、负载能力和预期寿命选用。但由于直线导轨的寿命分散性较大,为了便于选用直线导轨副,必须先清楚以下几个重要概念。

额定寿命:所谓额定寿命是指一批相同的产品,在相同的条件及额定负荷下,有 90%未曾发生表面剥离现象而达到的运行距离。 直线导轨副使用钢珠作为滚动体的额定寿命, 在基本动额定负荷下为 50km。

基本动额定负荷(C):所谓基本动额定负荷是指一批相同规格的直线导轨副,在负荷方向和大小均等的状态下,经过运行 50km 后, 90%的直线导轨其滚道表面不产生疲劳损坏(剥离或点蚀)时的最高负荷。基本静额定负荷 (Co): 所谓基本静额定负荷是指在负荷方向和大小均等的状态下, 在受到最大应力的接触面处, 钢珠与滚道表面的总永久变形量恰为钢珠直径万分之一时的静负荷。由于在机械加工方面的精度要求愈来愈高,使得对加工机械上的重要零组件直线导轨的精度等级划分也越来越细。

精度等级:一般直线导轨副的精度分为普通级、高级、精密级、超精密级和超高精密级五种。主要检测指标一般有三个,一是滑块 C 面对滑轨 A 面的平行度,二是滑块 D 面对滑轨 B 面的平行度(如图二所示) ,三是行走平行度,所谓行走平行度是指将直线导轨固定在基准座平面上, 使滑块沿行程行走时, 导轨与滑块基准面之间的平行度误差。

网友:
承载力,三轴方向弯矩计算下,然后对比下样本参数,选型即可

网友F:
不懂怎么插入图片,简单点就是:
1、区分径向型和4方向等负荷用途,选用其中一个方式,使用公司标准型号
2、初步预计重量,力矩,确认对应运动情况。
3、使用连接,确认寿命,安全系数--OK
THK自动选型计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线导轨的选用
1---确定轨宽。
  轨宽指滑轨的宽度。轨宽是决定其负载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四排滚珠( ...

非常感谢,前辈的知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怎么插入图片,简单点就是:
1、区分径向型和4方向等负荷用途,选用其中一个方式,使用公司标准型号
...

好的,那我改天去找一个THK的选型软件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伺服电机和交流电机又如何选型呢?

下次再发一篇求教贴(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选型)

网友(2020-03-17):
不考虑经济的话 就大一点比较好

网友(2020-08-27):
16楼的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THK的说吧,我用过的资料中,感觉这个比较系统

谢谢分享了啦

网友(2021-02-04):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thk有点贵

支持一下

网友(2021-06-30):
导轨选型只有两个要求,承载和精度,一般导轨和丝杆配合使用,丝杆比较重要。精度高的就是进口的,不要求精或者只是传动作用那就国产的。看你应用在那个行业。

网友(2021-09-09):
实在负载大我就看导轨和滑块的参数,常用的就靠经验了,就那几种规格常用。

网友:
楼上的说法虽然比较操蛋,但是确实是这样,一般都是目视可行,我用过的的导轨宽度3/5/7/9/12/15/20都干过,你主要是看你的上面的东西多大,你要目视协调,不会体态臃肿,还有你的东西面积大,就一条导轨2个滑块就好了

网友(2021-10-12):
凭直觉? 怎么凭哦? 应该有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