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得这个结构

楼主(2020-02-14):
疑问:为什么不做成一样的卡扣?

网友:
黑呼呼的,看不清

网友A:
这种卡扣,是不是做成整体的,就拆不开了?或者拆开就掰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扣,是不是做成整体的,就拆不开了?或者拆开就掰断了?

这个一般要看母口一侧吧,敞口的是可拆的,封闭的就是一次性的,一般敞口的居多。

网友:
难道对应的地方留有拆卸孔?

网友B:
这个的模具做起好麻烦。方向不一致

网友:
也有可能是防呆的效果,以免零件装反。

网友:
可能为了防错吧,就是结构需要多加一些

网友(2021-02-11):
这种卡扣,

网友:
感觉是断掉了的

网友:
lz找到答案了吗?或者能否放出上面部件的图片。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模具做起好麻烦。方向不一致

倒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