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电线路的防雷接地为什么还要设置接地电阻?

楼主(2020-02-14):
      由于疫情导致没办法复工,大家都窝在家里看看书。

      机械专业的人,跨专业去学习,没有专业基础,学起来比较费劲,也会遇到很多专业人士认为很初级的问题。我就遇到一个很初级的问题,自己也没想明白,来请教专业人士。

       问题描述:输电线路或者架空线路,一般都要在线路的杆塔上设置防雷装置,同时还要设计接地装置。尤其在高压输电、雷电活动频繁的区域更是如此。如图所示,架空线路铁塔上设计了接闪线(避雷线),当有雷电时,产生的雷电流通过接闪线、引下线、均压环、接地体(接地电阻)等将雷电流传导至大地。

      不明白的是:  当有雷电流产生的时候,希望阻碍雷电流的电阻越小越好,那为何还在接地装置中要设置接地电阻呢?不设置接地电阻,那么接地电阻就是零,这岂不更适合传导雷电流吗?这样理解为什么不对?请教专业人人士。

网友A:
感觉,楼主把两张照片搞混了。
还有,您是不是把 接地电阻 理解成一个器件了?

网友B:
不是设置,是最低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把两张照片搞混了。
还有,您是不是把 接地电阻 理解成一个器件了?

接地电阻和接地体的概念不清楚。请教之

网友(点评):
应该是接地体的阻值,毕竟用的不是超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设置,是最低要求

最低要求怎么讲?请指正,谢谢!

看来没有基础理论,没有基本概念,跨专业学习真的费劲。

网友(点评):
比如土壤条件好,电阻率在100单位以下,那就接地电阻要达到10欧姆以下;土壤条件差,电阻率大于2000单位,那就接地电阻只要达到30欧姆以下或特别的措施等。

网友(点评):
这个接地电阻是整个系统施工完以后,要达到的水平。不是中间使用的某个器件。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结合看书,好好理解下你的解释!多谢帮助!

网友:
接地电阻主要是为了保障人身、设备的安全,利于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的一种防护措施。

网友C:
阴影部分就是避雷线的保护范围的截面,就是处在阴影范围内的设备将得到其上方的避雷线的保护。
下一个图是一个叫“终端杆”。导线由此转地下进入室内,LZ讲的避雷器是为防止雷击电流延室外导线进入室内的一种避雷装置。

接地电阻是这个避雷装置对地的电阻阻值,其测量值不能大于规定值。如果大于就要采取措施改变。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上午手机看不到图,现在电脑打开能看到你画的图,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影部分就是避雷线的保护范围的截面,就是处在阴影范围内的设备将得到其上方的避雷线的保护。
下一个图 ...

谢谢!

看到书上有一段话:”减低杆塔的接地电阻,可快速将雷电流泄入地下,不使杆塔电压升太高,避免绝缘子被反击而闪络”。为了快速将雷电流泄入大地,何不把接地电阻减为0?这样不更好更快吗?不理解这一点。

网友:
将一块铜箔埋到地里,坑的深度,铜箔的材料和厚度大小形状等都是有标准的。实践中要兼顾成本和技术要求,接地电阻为0只存在于书本中,现实中实现不了。没搞过供电这块,以上只是个人猜想,具体是什么情况期待行业内人士解答。

网友(点评):
我就是对接地电阻不明白,觉得接地电阻为0的话,更有利于雷电流流入大地,但是这样理解是错误的,不明白原因。

网友C:
正常情况避雷器一路是由间隙隔断不导通,导线如遇雷电击中,避雷器的间隙被击穿导通雷电被导入地下。这个图就是第二图大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避雷器一路是由间隙隔断不导通,导线如遇雷电击中,避雷器的间隙被击穿导通雷电被导入地下。这个 ...

谢谢!这个图很清楚了,明白了。避雷器和导线是并联联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图很清楚了,明白了。避雷器和导线是并联联接。

是的,大概,书是有过一本看后送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电阻和接地体的概念不清楚。请教之

不专业,不确切的解释:
把一些金属,譬如钢筋,铜棒,镀锌管,打入地下,或者深埋入地下,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用一根导线引出。这个就是一种接地体。往往还以木炭,铁屑,盐等等陪埋,浇水。
有几种测接地电阻的表,可以测引出的导线(测量方式有复杂,有简单的),和"大地"之间的电阻值,这个电阻值,通常叫 接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专业,不确切的解释:
把一些金属,譬如钢筋,铜棒,镀锌管,打入地下,或者深埋入地下,把它们连接在 ...

谢谢!接地电阻不是越小越好吗?为什么不能减为0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接地电阻不是越小越好吗?为什么不能减为0呢?

感觉你还在牛角尖里挣扎,就再说点。
在这里当然是越小越好,0欧姆最好,但这是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表格给出了各种地质条件下,起码要达到的标准,就是要小于这些值才算合格。
类似于我们机械里2个螺纹孔间距50之间的公差值是+/-0.2,当然是50最好,绝对准确.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给出公差值+/-0.2.道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还在牛角尖里挣扎,就再说点。
在这里当然是越小越好,0欧姆最好,但这是理想状态,是不可能实现 ...

回过头又翻了一遍书,还得前后知识结合起来理解,再结合你给的第二段话,立马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点评):
呵呵,平时要多找同事辩论,促成严谨和发散的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