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时有水平力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14):
我的冲头本身就是有角度的,模具冲压斜坡工件时,下模由于受偏心力,导套导柱磨损严重,有弹不起来的现象怎么解决?

网友:
灌胶水时候没打表吧,斜了。

网友:
冲头斜度尽量对称设计,现在没办法时只有选用超强的模架了

网友:
斜面冲切,侧向力较大,我们这边的冲模设计工程师会选择导板做为导向,受力比导柱导套大很多,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