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关节部位可否采用同步带轮驱动

楼主(2020-02-14):
如图所示,机械手关节,现在是用齿轮驱动关节旋转,那么可否采用带轮方式驱动?谢谢!

网友:
之前看到过库卡机械臂用的同步带

网友:
见过这样的基本上是同步带。

网友:
可以的,如果空间足够,完全可以用同步带传动,更便于现场装配。

网友:
齿轮优点:高精度,高承载
同步轮优点:方便调节,成本,适合轻载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同步带适合轻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适合轻载

OK

网友:
看负载情况,同步带适用于轻载,中载和重载建议采用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