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方案设计任务书

楼主(2020-02-15):
请问各位大侠,关于  “机械设备方案设计任务书” 一般都包括哪些内容?都是什么样的格式

网友:
要写好一份技术方案,除了对方案有个宏观的把握,先列出总体提纲,再进行完善和补充。

1、使用设备的项目概况,包括项目使用的目的和使用环境等;

2、设备主要技术参数和设计目标要求;

3、设备能达到的使用功能、可靠性、安全性介绍;

4、设备的大致原理,简要介绍,不要详细叙述(现在只是方案阶段,后期实际设计过程会有很多调整和修改);

5、设备的配置情况,包括关键部件的选型和材料选择。如果设计机械保密的部分,要笼统一笔带过的点一下就行。这部分是技术方案的重点,需要重点写。

6、设备整机和关键零部件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措施。

基本也就这样的结构,写的过程可以根据项目实际进行调整,可繁可简。

网友:
这个有些类似于外部设备的技术协议,给出关键的设备指标:主要有,生产效率、生产节拍,设备的占地面积,物流规划等等。

网友:
实际中的要求没有这么多

网友:
设计任务书,要包括技术参数,完成的各个时间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