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工程图中,怎么对图形进行镜像?

楼主(2020-02-15):
如题:SW工程图中怎么对图形进行镜像?

网友:
SW实体可以镜像,工程图镜像不了吧,工程图的线条是由实体投影过来的。

AUTOCAD工程图可以实现镜像处理。

网友:
参看楼上的。工程图的线条是由实体投影而来的

不过有个投机的做法,2014版后有将工程图视图转换为草图的功能,先转成草图,然后草图再镜像。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也就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尽量不要用三维软件做二维的事,虽然有些标准,规范等情况下确实需要。

网友(点评):
可是镜像来的钣金做不了展开模型,只能在工程图中进行镜像了,不然要重新制模那工作量太大了。

网友A:
19版新增工程图镜向模式,可解燃眉之急

网友(点评):
高级功能。。。。只有高级版本才有。 目前还用12在混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版新增工程图镜向模式,可解燃眉之急

新版本确实好,摸透了制图者的心思,一键镜像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确实好,摸透了制图者的心思,一键镜像能节省不少时间。

但是与零件配置一样,出工程图方便了,但图档转换、更新、管理是个问题,特别是需要3D转换成stp的时候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确实好,摸透了制图者的心思,一键镜像能节省不少时间。

属性怎么办,图号不能更改

网友:
动态镜像草图绘制实体?

网友C(2021-11-09):
引用 网友A:
19版新增工程图镜向模式,可解燃眉之急

属性链接的还是原件怎么弄?

网友:
为什么这样搞呢?换个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属性链接的还是原件怎么弄?

可以链接也可以不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