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程图明细表怎样把标准件放在最后?

楼主(2020-02-15):
轴承,螺丝,电机,自动放在明细表的最末尾,前面是加工件。好像在哪看过忘了。上班手机发,言简意赅,望谅解谢谢

网友A:
生成明细表后列上点右键会出现这个,用来编辑显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明细表后列上点右键会出现这个,用来编辑显示方式。

谢谢救火队长!

网友:
高级功能,一直没用过。。。

网友:
其实大多数软件都可以在制图模块下面手动修改,如图步骤: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多次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确实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