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20-02-15):
咨询电话0576-88888816

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简介
YEJ系列电磁制动电机是Y系列电机的派生系列,所以要了解Y系列电机参数的请看这里。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一种全封闭自扇冷式鼠笼型三相异步电机。该系列电机按照IEC标准设计,具有启动转矩大,结构紧凑、制动迅速、运行可靠、搞笑节能、噪音低等优点。此外,电机设计有手动释放结构,既可以电磁制动,又可以手动操作,方便用户调试和使用。

YEJ系列电磁制动电机适用于要求快速停止、准确定位、往复运转、频繁启动、防止滑行的各类机械设备中作为动力,如升降机、减速机、运输机械、包装机械、食品机械、印刷机械等。
原理与结构:YEJ系列电磁制动电机的滞留圆盘制动器安装在电机非轴伸端上,当电机接入电源,制动器即开始工作,在电磁引力作用下,电磁铁吸引衔铁并压缩弹簧,制动盘与衔铁、端盖脱开,电机开始运转;当切断电源时,制动器电磁铁市区阴历,弹簧推动衔铁压紧制动盘,在摩擦力的作用下,电机立即停止工作。制动器分为通电制动器和失电制动器两种,两种制动器工作原理相同,而制动过程相反。
YEJ系列电机可以衍生出YDEJ系列多俗制动电机和YVFEJ系列变频制动电机,也可以根据需要把制动器装配到YE2系列电机上,成为YEJ2系列电磁制动电机。
YEJ电机全称是:YEJ系列电磁三相异步制动电机(简称:YEJ系列电磁制动电动机),是全封闭、自扇冷、鼠笼型附加直流电磁铁制动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在Y系列电动机的后端盖与风扇之间附加一个直流盘式电磁制动器组成,是Y系列的派生系列。
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条件
环境温度 -15℃~40℃
海  拔 不超过1000米
额定电压 380V、400V、415V
额定频率 50Hz、60Hz
接  法 "额定功率3KW及以下电机为Y接法,
额定功率4KW及以上电机为△接法"
工 作 制 连续工作制(S1)
防护等级 电机IP44/IP54   制动器部分为IP23
绝缘等级 B级/F级
冷却方式 IC0141

网友:
这是标准电机

网友A:
楼主把你产品的技术参数截图发上来,大家选型有用到的机型,会主动联系你要安装尺寸和外形尺寸。

做业务的要尽可能满足设计工程师的工作需求和工作方便性,后面才会主动联系你。这个比你自己花大量时间作介绍好得多。

网友:
电磁制动,自己带制动功能,价格、体积如果能控制还是有点市场的,但是标准的异步电机已经白菜价了,多大优势还是不清楚

网友B:
产品样本发上来呀?用时选型在找你。

楼主:
YEJ制动电机技术参数
YEJ电机应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要求快速制动、准确定位、往复运转、频繁起动、制动的各种机械,作为主传动和辅助传
之用的机械设备。例如:电动阀门、橡胶化工机械、金属加工机床、包装机械、木工机械、食品机械、化工机械、纺织机械、建筑机械以及齿轮减速机等。
特点
制动可靠、制动力矩可调、转子无轴向窜动、使用方便。
YEJ电机标准型式
电动机符合JB/T6428--92<YEJ系列(IP44)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80-225)>
的要求。
电动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50HZ,外壳防护等级为IP44,制动器为IP23,冷却方法为IC411
,基准工作制为连续工作制SI,绝缘等级为B级。
YEJ原理与结构
YEJ型制动电动机的直流圆盘制动器安装在电机非轴伸端的端盖上,当制动电动机接入电源,制动器
也同时工作,由于电磁吸力作用电磁铁吸引衔铁并压缩弹簧,制动盘与衔铁、端盖脱开,电动机开始连转
。当切断电源时,制动器电磁铁失去电磁吸力、弹簧推动衔铁压紧制动盘,在磨擦力矩的作用下,电动机
立即停止转动。

YEJ电机安装形式
B3:机座带底脚,端盖无凸绝。
B5:机座不带底脚,端盖有凸绝。
B35:机座带底脚,端盖有凸绝。
YEJ电机特点
1. 刹车器结构简单,零件少,信赖性高,气隙调整容易,保养方便;
2. 选用进口优质轴承,使用寿命长。
3. 刹车频度高。刹车片上使用特殊方式粘贴附上高质石棉板,可耐较高频度的使用。磨耗率低,且无公害;
4. 刹车器电源由电机直接供应,可依不同接线方式,取电压(AC200~240V),经整流器整流为直流电源(DC80~100V);
5.采用DC直流刹车,无电磁声,刹车噪音极低;
6.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容易。电机与刹车器连为一体,体积减至最小,重量亦轻。结构牢固,小空间即可安装;外形及安装尺寸性能参数同标准Y系列电机;
YEJ系列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

YEJ制动电机安装尺寸与外形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产品的技术参数截图发上来,大家选型有用到的机型,会主动联系你要安装尺寸和外形尺寸。

做业务 ...

好的,已经发了,在下边评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样本发上来呀?用时选型在找你。

好的,已经发了,在下边评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