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草图相交线

楼主(2020-02-15):
如图所示,这两根线的延长线相交于一点,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快速的办法能让这两根线自动交于相交点

网友A:
选中两个点,合并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两根直线的延长线是垂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两个点,合并就好了。

无法合并呀

网友:
应该可以合并,你是不是不在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是一个平面

网友:
我喜欢相交后快速裁剪

网友:
1.像2#说的添加约束
2.剪裁工具

网友B:
把需要相交的两个端点选中,然后点击“交点”命令,自己就相交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需要相交的两个端点选中,然后点击“交点”命令,自己就相交一点了。

如图所示,当我选中斜线上端点和13.23右边的端点后,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两个点,合并就好了。

重直与否并不重要,前提是它们能有理论上的交点。如果想线位置不作变动,约束位置尺寸,并保证端点是兰色的(可变化)。
对于新手,我觉得还是看图说话比较好,动图送上。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