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标设计,麻烦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20-02-15):
现状:内地小公司做助工,量产设备,在老家,有点混吃等死的意思,钱少事多离家近。。。。。目前想学习一下非标设计,但是摸不到头脑,看了一下网上的培训机构的课,发现很水,基本属于骗外行的,所以想来论坛问一下。

网友:
你们的量产设备大致是什么设备?最好先从你们设备里学习基本的专业设计,非标设计的内容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基本设计构成,然后,加上自己的钻研和学习。

你先定个目标和内容,想学什么专业知识?一点点去坚持学习,因为大家说的非标设计的内容很多,不同的设备涉及到具体的专业知识也不一定相同,但是机械原理上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没错的,非常专业。另外,如果设备有电路的话,还得与电控挂钩。

网友(点评):
对!难就难在做非标设计不但要懂机械,还要具备电气控制,液压气动等相关基础知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5 21:38你们的量产设备大致是什么设备?最好先从你们设备里学习基本的专业设计,非标设计的内容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基本设计构成,然后,加上自己的钻研和学习。

你先定个目标和内容,想学什么专业知识?一点点去坚持学习,因为大家说的非标设计的内容很多,不同的设备涉及到具体的专业知识也不一定相同,但是机械原理上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目前主要做农牧机械的,主要生产的设备结构都比较简单,目前来看,助工这个岗位基本就是一个制图的。

网友:
非标设计,首先要懂基本的机械结构啊,实际上每种设备都是由最基本的模块组成,例如传动,要么皮带,要么链条,要么齿轮,齿轮的话要么直齿(简单,冲击大,低速),要么斜齿(稍复杂,高速,平滑,价格高),磨齿(更平滑);各种结构如何组合,怎样的性价比等等。助工的话,能先把图纸画好也就非常不错了,最好到车间去帮他们组装设备,看看其他人设计的好在哪里,烂在哪里,是否便于装配,是否便于维护。

去年在上家公司工作,因为任务紧,都有三四天就过年了,还在车间装配,设计环节已经完成,于是咱们一帮设计人员被赶到车间帮忙装配。装螺旋齿轮的时候,就发现一组螺旋齿轮的安装平面上没有留避空的空间(给另外一组螺旋齿轮留出安装空间),螺旋齿轮的两组轴心是不同面的,差一个分度圆的距离,然后立马到设计图纸上看,inventor,干涉。赶紧拆下来铣一个方孔出来。当然,不是我设计的,我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至少要做干涉检查的。

楼主:
|awolfbee发表于 02-15 22:21非标设计,首先要懂基本的机械结构啊,实际上每种设备都是由最基本的模块组成,例如传动,要么皮带,要么链条,要么齿轮,齿轮的话要么直齿(简单,冲击大,低速),要么斜齿(稍复杂,高速,平滑,价格高),磨齿(更平滑);各种结构如何组合,怎样的性价比等等。助工的话,能先把图纸画好也就非常不错了,最好到车间去帮他们组装设备,看看其他人设计的好在哪里,烂在哪里,是否便于装配,是否便于维护。

去年在上家公司工作,因为任务紧,都有三四天就过年了,还在车间装配,设计环节已经完成,于是咱们一帮设计人员被赶到车间帮忙装配。装螺旋齿轮的时候,就发现一组螺旋齿轮的安装平面上没有留避空的空间(给另外一组螺旋齿轮留出安装空间),螺旋齿轮的两组轴心是不同面的,差一个分度圆的距离,然后立马到设计图纸上看,inventor,干涉。赶紧拆下来铣一个方孔出来。当然,不是我设计的,我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至少要做干涉检查的。
小弟在此感谢大佬的答复????

网友A:
是不是“非标”,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是学习,别想这两个字,只想着“设计”就行。

至于“设计”,刚开始学习时,别贪,别指望一口吃下热豆腐,要有日积月累的思想准备。

然后,要养成习惯:改变观察周围事物时的心态和视角。

比如,你现在所能接触的农牧机械,简单?对那些铁坨子各个活动件的位置关系、尺寸关系、每个零件的胖瘦、活动件周围相对静止的固定件的作用和尺寸、位置关系,理解透了吗?

你们公司的农牧机械,设计上,有哪些优缺点?

琢磨这些,这本身就是学习。。。还有赤裸裸的实物和图纸这种宝贵的学习资料,身边有老师傅吧。

很多老师傅,可能不会说得很文化,但,只要你会套话,还是能听见虽然很俗气但很专业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非标”,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是学习,别想这两个字,只想着“设计”就行。

至于“设计”,刚开 ...

讲的很透彻。

网友:
非标设备也属于自动化设备的范畴,楼主如果找到好的资料,就能自学入门,参考附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