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燕尾槽导轨摩擦副硬度差多少合适?

楼主(2020-02-15):
请问燕尾槽导轨摩擦副硬度差多少合适?

网友:
Hrc58-62

网友:
我们这边热处理设计时凸凹槽的图纸会标准热处理硬度HRC58-62;因为热处理硬度,两者不可能很准确,所以没有区分标注硬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指导,我想问的是如摩擦副存在硬度差,摩损率相对低一些,这个硬度差值一般为多少?

网友A:
最少相差HRC10以上。一般尽可能选不同材质,实在避不开的话,可以给一方贴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相差HRC10以上。一般尽可能选不同材质,实在避不开的话,可以给一方贴塑。

非常感谢! 我的问题明白了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A:
最少相差HRC10以上。一般尽可能选不同材质,实在避不开的话,可以给一方贴塑。

刚好之前见过贴塑的,给你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