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形坡口焊接标注

楼主(2020-02-16):
图中中间这种焊接如何标注。救助。先谢过各位前辈

网友:
焊接符号还是角焊缝的符号,给出焊缝尺寸,并给出“2处”.

网友:
有标准可以查询的

网友:
能把所有对应的框框知道怎么填就自然会了。

网友:
按标准标注就可以了,现在标注详细的很少了,大企业应该还是需要标注很详细吧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6 15:38 本帖最后由 晓昀 于 2020-2-16 15:47 编辑

焊接符号还是角焊缝的符号,给出焊缝尺寸,并给出“2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