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重新加工外,还有啥好办法

楼主(2020-02-16):
丝杆驱动上下升降,用得是4根直线轴承加导向轴,几块安装板加工精度不行  现在上下升降抖动厉害,有哈好招改善改善

网友:
安装板安装孔扩大镶套,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A:
如果设计没问题的话,直线轴承倒过来装。。。

不知,设计有没有问题。。。

图嘞?

网友(点评):
稍等 在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计没问题的话,直线轴承倒过来装。。。

不知,设计有没有问题。。。

看图1,现在感觉3块大板都弯了,不知道像图2那样  加球面垫圈 会不会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1,现在感觉3块大板都弯了,不知道像图2那样  加球面垫圈 会不会改善

不会改善,一样的。最好的办法是中间的升降机改为两台升降机两侧布置,这样受力均衡,不容易歪斜。

网友:
4个导柱不同步问题,建议给固定板增加平行要求,活动板加长导向套长度

网友(点评):
设备没调试 已经被他们拉到现场了 行程余量不大 加不了导套 所以才操蛋 而且我们这加工商不用考虑了,一点加工常识都没有 关系户

网友:
扩孔上套重新保证精度是个方法。
再就是注意一下升降的那块板刚度够么,上拉的时候会不会变形,变形过大加筋;

网友:
是不是有卡滞现象,放大其中1~2个导柱的间隙会不会好些

网友(点评):
不平行 卡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1,现在感觉3块大板都弯了,不知道像图2那样  加球面垫圈 会不会改善

完全一样的话题,只算这两年,也起码有6、7次了。你的注册年龄都这么大了,应该见过的啊。。。

所以说还得看图。

看这个图,不就是设计的问题吗?

从整体的尺寸比例来说:直线轴承工作段两头距离 相比两个导柱之间的距离,实在可怜得要命。

丝杆是什么丝杆?滚珠丝杆的话,还好点。如果是梯形丝杆,我见过很多螺帽的法兰面与螺孔不垂直。。。

直线轴承是哪种?我的工作间外面,放着十多台人家的液压平台,内径30的导柱,铜套都敢放大到50丝的余量。。。

人家说,没办法,这种地方必须这么来。而没想也没能力修改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一样的话题,只算这两年,也起码有6、7次了。你的注册年龄都这么大了,应该见过的啊。。。

所以说 ...

这些问题知道,导柱间距拉太长,THK滚珠丝杆,直线轴承跟导向轴都是米思米的 标准件精度能保证 就是4根导柱不平行。
接手别人的项目,东西已经在客户现场调试了,不好改。所以咨询有啥现场容易改善的方法,比如直线轴承弄成浮动的,导向轴接触面装球面轴承之类的,能不能改善

网友(点评):
让导柱晃动?那它存在的意义在哪儿?

网友(点评):
丝杆螺母浮动,导柱两端加球面轴承 靠调试人员去调直,弄个小工装 这种升降太多了 快20台 先弄一台试试看

网友:
到现场了就很被动了,感觉得增加同步机构

网友A:
板子加工得差,是怎么个差法?

导柱两端螺孔啊安装方式,把穿螺丝的孔扩一扩,磨一磨,就能搞平行了吧。

一般,加工精度越差的,孔径,一般也都给得超大的啊。

是不是安装顺序的问题啊?

我帮人家调,都是全松开,然后重新按正确的顺序(当然是我认为的啦)拧紧就好了。

还有一个偷懒的办法:

把最下面板子上固定丝杆轴承端的那坨子扔了。

另外,升降板的上下行程外侧(上限的上面、下线的下面)导柱有多少光面余量?尽量换成加长的直线轴承,或增加一套直线轴承背对背安装,会好很多。这要看多余空间有多少。。。

网友(点评):
没空间装 我想把丝杆浮动端那坨弄成浮动的 0.2+左右的间隙。直线轴承两端加球面垫圈 然后打表调试看看 能否改善 不行 只能重新做了

网友:
直线轴承导向长径比要求2以上,特别是这种大平面的,长径比尽量选大

网友:
估计现场只能加三角固定增加架子的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加工得差,是怎么个差法?

导柱两端螺孔啊安装方式,把穿螺丝的孔扩一扩,磨一磨,就能搞平行了吧。 ...

肉眼能看出来,这精度得多差。余量很少 10MM,顶天了  我想加块小平板 都弄不了

网友:
四个导柱不平行,需要做一些更改来保证导柱平行,现在是板材加工精度不好,才导致的导柱“扭”了,那么是不是可以手动用角磨平整一下板材的接触面的,粗鲁的方法,但是会有点效果的

网友:
直线轴承的导向长度太短了,有加长型的,最好导向长度能能有100多毫米以上。

网友A:
上下板材的厚度,四根导柱的间距?

上过磨床啦?

网友:
总之是设计没考这东西无论怎样都没法保证上下四个孔对应位置一致,有没给装配留下调整的机构,结果就是这样了。

网友:
试下只装对角两根导柱的直线轴承,另外两根不装轴承吧。四根导柱都装直线轴承,要用浮动连接,不然容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板材的厚度,四根导柱的间距?

上过磨床啦?

板厚18mm,导柱间距600和150  感觉没上过磨床;
现在线割个小工装 固定好导柱,然后上下加球面垫圈调平后,锁紧。先试下,不行后期该怎么改就怎么改。没招了

网友A:
这么小不点的设备啊?

我还以为是很大的设备呢。这么窄的板子,还上四根导柱?

看比例,四根导柱,是20的吧?长也就300mm多点。锁紧螺栓后变形不会那么离谱吧?螺栓的垫圈是弹垫吗?

我很讨厌用弹垫,但这个时候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上下都加上去弹垫儿?

还是,导柱和丝杆的安装步骤有问题吧?

预紧安装后找导柱位置,然后,再找丝杆螺母的位置。

升降板实在弯得离谱的话,找个大的线切割机,只在直线轴承安装位和丝杆螺母安装位,一次性碰平行了就行了吧?

线切割碰火前,钼丝能把600方向的两头碰齐了就行。别切进去太深,蹭掉就行。不然,又变形了。

碰火的顺序:先中间,后两头。

上下板子,就不用动了吧?

但愿有帮助。

我的板材,几乎不上磨床,买回来的板子如果倒霉是弯的,我几乎都这么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不点的设备啊?

我还以为是很大的设备呢。这么窄的板子,还上四根导柱?

看现场情况,板是直接买的铝板  估计还不是T6的  弯曲厉害。 现场看情况就板弯曲 锁紧后 把导柱带歪了,卡死。负载较重,所以 他加了4个导柱。后期再调调看,安装顺序没问题,没锁紧都很顺,螺丝一锁紧就不行。直线轴承法兰型,孔都留0.3间隙  丝杆浮动端 也留有0.3的间隙。加工商是关系户,质量保证不了

网友:
这种升降板,很多人喜欢用厚厚的铝板。。。

我呢,喜欢薄钢板激光切割,两个长边折弯。精确的孔位也都有了,也不怕不直了,强度也有了,还便宜得要命。

网友:
长宽是多少?行程多少?

网友:
刚性连接

网友:
1、结构强度不够,看着就不稳固,工作的时候会晃动。
2、安装调试有问题。四根轴不平行,重新安装调试。要保证四根轴和丝杆的垂直度和平行度。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我以前是把直线轴承的孔扩大,然后轴的安装板,一端还是保留台阶孔,另一端把孔扩大。然后安装时把运动板运动到有台阶的一端,然后固定直线轴承,然后在运动到轴的另一端,在固定轴。只要你的运动板刚性够。调的时候注意加减速。

网友:
将导柱的安装固定方式变成浮动可调的。

网友:
受力后变形,板的刚性不足,只有加筋提高刚性,减少弯曲变形

网友:
导套加长

网友:
导套加长,你的导套太短了,钳工师傅加把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知道,导柱间距拉太长,THK滚珠丝杆,直线轴承跟导向轴都是米思米的 标准件精度能保证 就是4根导 ...

楼上说的对,让它晃动设计意义何在??

网友B:
上策是把直线轴承换成直线导轨,下策是把直线轴承换成无油衬套。个人经验是直线轴承晃动大,问题肯定多。

网友:
升降机做浮动接头

网友:
占个坑学习下。

网友:
装导套的螺丝换一下,自己加工塞打螺丝,台阶的高度比法兰厚50个丝,让螺丝台阶的直径比法兰小1mm,让中间的台板可以左右浮动,这样就不会卡死了,只不过精度会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策是把直线轴承换成直线导轨,下策是把直线轴承换成无油衬套。个人经验是直线轴承晃动大,问题肯定多。

我刚刚报废了四个直线轴承,才用一个月,间隙就大到离谱,轴也磨出4条痕,也报废了。明天改成石墨铜套

网友:
你的支撑杆是外螺纹的,那你上下平面会不平,倾斜,会造成丝杠和丝杠螺母不垂直。建议你用内螺纹的光杆,保证几个光杆长度。

网友:
平板钢度太差,调好也用不久

网友:
两边加线轨,保持平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