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程图打开莫名多了很多圆圈线?

楼主(2020-02-16):
大家好!一个装配体工程图,原本挺好的,几天后打开,多了很多很大的圆圈,这是我从没画过的,关闭后再打开,还是这个样子。已设置观阅草图不可见。主要是我没画过这些大圈圈。。。。望遇上过的大侠指点,谢谢啦
这些大圈圈也删不掉。。。

网友:
是不是工程图模板有问题?编辑图纸格式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螺纹线,我以前画过的也有出现螺纹线变大,只要把零件下把螺纹重新生成一遍,就好了。

网友(点评):
是装饰螺纹线的问题

网友:
装饰螺纹线,重新生成孔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有可能是在画图的时候按了什么快捷键,打开图纸后就这样了

网友:
更新一些视图,如果还不行就电脑重启运行。

网友:
打开转配体按Ctrl+Q

网友:
选中工程图视图,找到“装饰螺纹线显示”,将其两个选项:“高品质” 和“草稿品质” ,来回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已实测这个好用,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帮忙!上班后依据大家的方法试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指点,是装饰螺纹线的问题。其它各种方法还没试就好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