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配体工程图的自动零件序号下,自动按序排列的问题

楼主(2020-02-16):
大家好!16版,在装配体工程图的自动零件序号下,序号默认是按照装配顺序排列的,如果想令序号排列有规律,可点击自动“按序排列”菜单,但如下两张图,这个“按序排列”在第一张截图出现,在第二张截图不出现,实践中一步步来点一般会出现,中间干了点别的事就不行。关键点在哪呢?这个还好我就一步步点,但有时零件太多,在第二张截图中,右边视图可有“按序排列”,还有一些序号要在另外一个视图中体现,如果此时再点一下左边的视图,却没法“按序排列”了,请教就该这个样子么?左边视图也想有“按序排列”可行么?谢谢!

网友:
点击自动零件序号,项目号下有按序排列,点击按序排列并选择第一项

网友(点评):
您好,同一张工程图的两个两个方向的视图都可以按序排列么?

网友(点评):
我实验时只能在一个图上按序排列,另一个就不能了

网友(点评):
比如上面这张图,主视图的序号按序排列,右视图的序号就没法自动调整了

网友(2024-08-03):
我也碰到楼主这样的问题了。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是这样操作的,先有材料明细表,然后选中一个视图再点自动零件序号。可是并没有出现【按序排列】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