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件自己添加的规格,别人的电脑里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20-02-16):
画好的焊件图,别的电脑打开可以,但是怎么修改呢?
因为型材是自己添加的。下面就是我自己添加的。

网友:
把这个库丢到合适的路径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想修改什么?修改型材的库文件还是修改你用设计的结构件?再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一些,让大家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想修改什么?修改型材的库文件还是修改你用设计的结构件?再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一些,让大家看 ...

因为系统自带的结构构件不够丰富,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自己命了名。
然后换出来的焊件图,发给了别人。
但是别人电脑里没有我电脑里的那些结构构件,
收到我的图纸的的人想做修改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
“换出来的焊件图”
啥叫换出来的焊件图?自创的专业术语?
我的建议是:将你的.sldflp文件发给对方并让其添加到他的结构构件文件夹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系统自带的结构构件不够丰富,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自己命了名。
然后换出来的焊件图,发给了别人。 ...

这样肯定会有问题,除非用你的库完全替换掉他的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系统自带的结构构件不够丰富,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自己命了名。
然后换出来的焊件图,发给了别人。 ...

把你建立的库文件和你设计的结构件模型一起打包发过去。

凡是自己设计中使用了自己建立的库文件模型,在传送设计模型和工程图时,必须将自建的库文件一起打包发送。否则打不开。

网友:
如果仅仅是结构构件,在没有轮廓文件的电脑上也是能打开的。但是不能修改。

网友(2020-10-01):
如果一个单位的,想修改别人的文件,每个人的库文件要要相同

网友:
|状态失控发表于 02-16 17:00
因为系统自带的结构构件不够丰富,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些,自己命了名。
然后换出来的焊件图,发给了别人。
但是别人电脑里没有我电脑里的那些结构构件,
收到我的图纸的的人想做修改的时候怎么办?

你把你的库发给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