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绘制问题

楼主(2020-02-16):
在画草图时,出现图片中的绿色部分有什么用吗,怎么去除

网友:
约束了解一下

网友:
绿色的显示目前情况下线与线的相互关系。

这个可以去掉,在绘图窗口上面有个眼镜的图标里找"垂直“符号的设置,可以关掉这个。

网友:
自学成才^_^

网友(点评):
唉,没办法呀

网友:
约束换掉即可,其实开着更好,便于制图。

网友(2020-09-06):
约束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