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振能实现上下2层同时进料

楼主(2020-02-16):
如题,运用过的各位师傅指点下.上下间距45MM

网友A:
老大啊!!!振啥样的玩意儿啊?上下都进哪儿啊????两杯酒下去,都想给你B打头的视频链接,还是日本的。。。

还是把啥材质的原料、啥尺寸的、啥形状的、尺寸比上上下是大间距还是小间距,要进去多深,确实需要完全同时进去还是某段时间内都到了就行?、进去后干嘛,之类的多说说。你要推进去的是啥玩意儿啊?

挂历台历合订机,起码12个月的,加前后封页、最后托板,十几层同时进去,,,进去的,不好意思,只是纸张而已。

再举例来满足你的奢望,再多几个我这种德行的人,社区估计得换更大容量的服务器了。。。

不只是疫情要实事求是,拿数据来说话,咱们搞机械的,更得实事求是,那数据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啊!!!振啥样的玩意儿啊?上下都进哪儿啊????两杯酒下去,都想给你B打头的视频链接,还是日本的 ...

看你就感觉很亲切,是这样的大哥,我就想了解下,2层安装在这玩意上面,下面的肯定没问提,上面的能不能向前推进,振一个塑料盖子,一面朝上一面朝下的。

网友(点评):
主要看你对上层有啥要求。。没要求,只要能动,那就基本上可以。 为啥能动啊,想想原理。中间过渡一层,无非是误差历害些而已。本质还是一样的,小马拉大车而已。

网友:
  谢啦谢啦   疫情中郁闷沉重的心情也被你弄得飘起来了,脑门子快要撞上天花板啦!

我瞎猜的啊

虽说是直震,两层了,被震的坨子重心变高,可能会变成弧震效果,上面的跑得快,下面的跑得慢,而且,跑道两头颤动。。。

就看直震跑道长不长了,就看供料周期的长短了。

保险点儿,直震驱动件,选个功率大点的,厚实点的簧片啥的受上面坐着的那谁不管重不重,应该心里踏实些。。。

楼主:
谢谢2位,给出的想法是可行,到时候试下

网友:
很有意思,可以试试,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我估计上面的东西不会向前震动,很有可能就在原地震动了

网友:
直震没有那个力度能同时震动两层,一般超过200毫米的都很难再送料。

网友:
上下两层联接要足够壮实,直振功率大一点

网友:
振动器,推荐压电式的,振幅更稳定输出力更均匀损耗小,工件如果过轻,这个东西控制不好上层的工件会抖得很厉害,影响效率,上下滑道的平衡需注意,很有意思,并排的做的多些

网友(2022-04-22):
楼主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