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小径极限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20-02-16):
截图为DIN13-20标准中小径极限尺寸,其上极限按照牙底圆弧H/6确定,即d3=d2-2(H/2-H/6)=d-1.227*P(式中d3为小径,d2中径,d大径,P螺距),其下极限尺寸标准中未明确,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计算表中给定的好象是内螺纹参数。

网友:
上偏差知道了,这个表中还有个误差等级,根据误差等级再计算下偏差。

网友(点评):
误差等级标准中好象没有提供。标准有这样的话,牙底圆弧削平高度Cmax=1/6H,Cmin=1/7H=0.125P,如果按照Cmin=0.125P来计算小径下极限,则与标准中给定数值不符合!不知道哪里理解出问题了?

网友:
.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但是资料与所问似乎没有关系。

楼主:
DIN13-20关于牙底削平高度极限值有规定:Cmax=H/6,Cmin=H/7(见注释)。如果按照这个参数来定小径极限值,上极限与表中值一致,但下极限不符合。按照Cmin=H/7计算,d3=d2-2(H/2-H/7)=d-0.6495P-5/7*0.866P=d-1.268P。以表中第一行数据为例(M1*0.25-4h,d3=0.693/0.649),按照公式d3=1-1.268*0.25=0.683。显然不同。按照表中的下极限0.649反推的话,Cmin=H/9.7。说明削平高度小于H/7,换言之,牙底圆弧Rmin<0.125P,这似乎与标准中的规定相矛盾。请高手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IN13-20关于牙底削平高度极限值有规定:Cmax=H/6,Cmin=H/7(见注释)。如果按照这个参数来定小径极限值, ...

螺纹小径最小尺寸计算,应该首先保证以下条件:

螺纹中径不得超差!!!

其他的看图吧,不多说。

网友(点评):
另外,国标中对d3min是没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感谢前辈细心指教。末学不甚理解为何d3min要减去Td2?d3max为何不减呢?希望前辈给予进一步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末学想请教,按照公式计算出的d3min是否满足牙底Rmin>0.125P的要求呢?

网友(2023-10-30):
如果是R,RC锥牙!!!  小径如何测量!!!基准平面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