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设备稳压组件的设计

楼主(2020-02-16):
通常气动系统的基本组成为:气源部分、储存部分、气源净化部分、处理部分、控制部分和执行部分。

但今天要聊的不是这种大型储气罐;

而是这种小型增压卧式储气罐,容量在5L至38L的范围内;

我们这边开发的焊接工装气缸数量选用较多,最多的时候一副工装能用到三百多条;

当数量较多时,就会出现气缸输出力不足的情况;
为此,我们会在焊接工装站里面使用储气增压系统;

储气增压系统可形成标准的单元组件:
储气罐;
单向阀 AKH10-00 SMC;
快速接头ASPC12-04 亚德客;
气管接头PC12-04亚德客;
Y型三通APY10亚德客;
减压阀GR200-08C1-K亚德客;
螺纹直通APC10-02亚德客;
增压阀VBA10A-02GLS  SMC;
铜球阀1/4''内螺纹;
气管路接线可参考图示数模

以上配置适用于国内,若设备出口国外,比如欧盟等地区,储气罐这种压力容器必须符合CE认证;
储气罐就要用SMC品牌;

SMC的储气罐有配专用的排水阀,其余附件不变;

不管是国内、出口的设备,增压泵是必须要配备的;

那么已知气缸容积如何计算储气罐呢?
可以根据玻意耳定律,即气缸要求的最低气源压力等于空压机所能提供的最低压力来计算:
假设空压机在0.7兆帕停机,0.55兆帕开机;气缸最低要求气源压力0.4兆帕,储气罐容积V升。
则公式为:0.4(V+气缸数量*气缸容量)=0.55V
从而计算出V的数值。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种微型的增压储气罐?是为了移动方便吗?

工厂里可以设计一大容量的储气罐配一台螺杆压缩机,间歇工作,通过管道将压缩空气引至需要的工位。如果需要压缩工位比较多,这种微型带增压的储气罐的总成本也不低。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16 22:11为什么要用这种微型的增压储气罐?是为了移动方便吗?

工厂里可以设计一大容量的储气罐配一台螺杆压缩机,间歇工作,通过管道将压缩空气引至需要的工位。如果需要压缩工位比较多,这种微型带增压的储气罐的总成本也不低。
因为一个车间通常只有一个气源(螺杆式空压机加储气罐),都会集中放置在车间外面的屋棚安全区域而管道拉的比较远时,气压到末端,焊接工装上面就会产生较大的损耗,产生气压不足,气缸输出力变弱的情况,当工装上面气缸数量多,这种情况尤甚,为此,就需要增加这种增压储气系统,也是我们试验出来的。

网友:
感觉你对气路系统的理解不是很到位,对增压阀的理解也不太明白,也可能是你明白但你説 的不是很清楚,如下问题请解答;
1、你説所有的气缸一起工作时压力低,其主要原因是总的气瓶容积不够,或者空压机流量不够,也有可能是供气管通径不够,把以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气缸的压力就不会低于气路系统的设定压力
2、增加增压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比气路系统设定压力更高的压力,比如气路系统压力是0.8,选1:2的增压阀,则最高最口压力会得到1.6MPa的气压,但是实际出口压力大小取决于负载和入口压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增压阀的输出气量是输入气量的一半(以1:2增压阀为例),这也决定了气缸建立压力会很慢,建议你确定一下增压阀的流量是不是选的不合适?
3、以上问题解决了,再决定气瓶的事,气瓶容积通常大于或等于气缸流量需求的3倍以上。。。以保证增压阀的使用寿命。。。

网友:
赞同4楼的解释。气瓶主要平衡气压波动,增压泵主要提高压力。

楼主:
|zhanghaibowin发表于 02-17 10:22感觉你对气路系统的理解不是很到位,对增压阀的理解也不太明白,也可能是你明白但你説 的不是很清楚,如下问题请解答;

1、你説所有的气缸一起工作时压力低,其主要原因是总的气瓶容积不够,或者空压机流量不够,也有可能是供气管通径不够,把以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气缸的压力就不会低于气路系统的设定压力

2、增加增压阀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比气路系统设定压力更高的压力,比如气路系统压力是0.8,选1:2的增压阀,则最高最口压力会得到1.6MPa的气压,但是实际出口压力大小取决于负载和入口压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增压阀的输出气量是输入气量的一半(以1:2增压阀为例),这也决定了气缸建立压力会很慢,建议你确定一下增压阀的流量是不是选的不合适?

3、以上问题解决了,再决定气瓶的事,气瓶容积通常大于或等于气缸流量需求的3倍以上。。。以保证增压阀的使用寿命。。。

大神厉害,分析的很到位,我这个标题需要改成:稳压系统。
气压理论我没办法很专业的说道出为啥需要增加这个小型储气罐,这套组件也是我们的经验积累,做过很多设备后发现需要配备的,现在已经内部标准化。

楼主:
|menglingtao发表于 02-17 13:22赞同4楼的解释。气瓶主要平衡气压波动,增压泵主要提高压力。
是的,马上改标题。

网友:
只有人没有神,在一个领域干久了就成精了!经验=修行

楼主:
|menglingtao发表于 02-18 10:21只有人没有神,在一个领域干久了就成精了!经验=修行
不好意思,文科不好,没办法长篇大论,我们的性格就是简单粗暴。

网友:
我们遇到气源流量不足时,一般会配置一个小龙量的储气罐,一般用0.1~0.3m3的

网友:
SMC 20L储气罐 一般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