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螺纹加工示例

楼主(2020-02-16):
    数控车床加工英制G3/8螺纹,一寸16扣,遇钻孔径D8mm,可以使用内孔螺纹刀来加工的备注:英制3/8与G3/8螺纹及美制NPT3/8有区别的,螺纹大、中、小径是不同的。比如G3/8l规格是:螺距1.337mm,每英寸19牙,外径16,663mm,中径15,807mm,内径14.951mm,牙型高0.856mm。NPT3/8是美制60度锥管螺纹,锥比1;16,大径17.055mm,小径14.797mm,18牙,螺距1.411mm

下图中的尺寸是英制3/8螺纹,有的时候查手册很容易混淆

实在没有量具的话,可以用相应的丝锥测量一下

网友A:
PT螺纹可不是NPT。。。。。。

不知道楼主为啥放个NPT的文字参数,我还以为这是现场翻车的现场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螺纹可不是NPT。。。。。。

不知道楼主为啥放个NPT的文字参数,我还以为这是现场翻车的现场照呢。。。 ...

PT应该是ZG3/8(现在叫RC),是带锥度的,G螺纹是圆柱螺纹,LZ就是说这几个是不一样的
不过好像放的图片也不是NPT,似乎NPT1/4应该是18牙,而ZG1/4是19牙

网友(点评):
层主火眼金睛,图片中的数据紧紧是提醒一下大家查找手册数据的时候别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螺纹可不是NPT。。。。。。

不知道楼主为啥放个NPT的文字参数,我还以为这是现场翻车的现场照呢。。。 ...

是差点翻车照,提醒一下大家

网友(点评):
标准太多的麻烦

网友(点评):
都得要照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