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9生成布局尺寸捕捉问题

楼主(2020-02-16):
例如左上角的线,我想标记宽度,吸附时是宽度,标尺寸时就自动变成了水平尺寸。

补充内容 (2020-2-17 11:36):
补充的动态图在后面

网友A:
记得用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用右键

鼠标手势和手点的智能尺寸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用右键

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右键等于把斜边锁住,但是我就算是锁住了,该输入数值时,他又变成水平的了,就如上图那样

网友(点评):
我不觉得你明白我的意思。。亲测有效

网友:
尺寸线拖出长度较长时,就会自动变成水平或竖直,如果线段较短,就贴在线段上(吸附)才会标注为宽度

网友B:
左键选中,吸附为长度标注模式后,点右键(让锁头图标打开),此时锁定在长度标注模式

网友(点评):
用啥录屏的,为啥我录的没有鼠标显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右键等于把斜边锁住,但是我就算是锁住了,该输入数值时,他又变成水平的了 ...

说话都是讲证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话都是讲证据的。

【魍生技】应社友要求分享录屏软件 licecap
http://www.cmiw.cn/thread-4888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键选中,吸附为长度标注模式后,点右键(让锁头图标打开),此时锁定在长度标注模式

大佬们,我发个图你们看看吧
草图环境中都没问题,就是在布局草图中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我发个图你们看看吧
草图环境中都没问题,就是在布局草图中出问题

测试了一下,确实有这个问题。

左键选中后,不要拖下来,直接在附近确认输入尺寸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们,我发个图你们看看吧
草图环境中都没问题,就是在布局草图中出问题

我用的也是布局哟。。。。或许是版本问题,测试用的13

网友:
标注尺寸时改为平行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