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珠子的孔应该怎样设计?

楼主(2020-02-16):
这个孔是什么样的形状?怎样加工的?如何保证柱子不掉出来,还能尽可能的多露出来。
这个孔是锥孔吗?内大外小?

还有一种结构是珠子不能漏进去的。例如加持螺丝批头的那个,例如空压机出气口的快换接头。外面有个套,套撸一下,珠子出来,公头伸入,套缩回,珠子卡住。

类似与这种结构,这个放珠子的孔应该怎样设计?

网友A:
弹珠从孔中凸出后的截面弓形高度≤1/2R,R为弹珠的球体半径,根据这个计算孔的直径。这样计算不知是否对?

网友:
直孔,孔口冲压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珠从孔中凸出后的截面弓形高度≤1/2R,R为弹珠的球体半径,根据这个计算孔的直径。这样计算不知是否对?

可是圆柱体有一定的壁厚,如图片中,而且厚度很大。如坛友所说,球不会漏出来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都不用漏出多少,漏出太多,这种零件就没必要了。知道吗?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钢珠放入之后,铆过

网友:
这是柔性焊接工装上面的PC销。

网友:
孔径比珠径要小一点,内部放置

网友:
应该和弹性柱塞配合滚珠的孔差不多

网友:
图片那种应该是钻孔放滚珠,在顶端缩孔。
快速接头那种是外钻锥孔。

网友:
要是有结构图能看到就一目了然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参考米思米上的柱塞

网友:
照这个做过一个类似的机构,我们是打穿孔,但不要打透,孔的末端是带有小锥面收口的,缺点是,打3个孔,看起来像6个孔
示意图如下:

但是看到的好多这种结构的似乎都不是穿孔。如果尺寸比较大且中空的零件,倒是有个90°的弯头工具可以从中心伸进去打这种孔,但是实心的或者小直径的感觉上面的朋友提到的比较靠谱,利用压缩收口的方式防止珠子掉出来,但是怎么收就不清楚了,难度应该不小。
另外,又想到一种方式,先钻合适尺寸的小孔(根据需要计算),然后用能伸进去的刀进去扩孔,孔口保留,这样就成了内腔大,孔口小的结构,最后在工件中间开孔,珠子从中间孔放进入分配到各个孔,最后封上中间的孔。
以上都是个人猜测。

网友:
这个明显是二层结构,中间还有芯轴,珠子先装在芯轴上,然后再装外圈,这样外圈活动时,珠子会径向运动。定位柱是薄壁结构,珠子安装后滚压收口。

网友:
这东西也不贵吧,切开一个看看

网友:
钣金加工www .jigui8. com

网友:
曾经解剖过健身器材防松销,钻盲孔放柱弹簧在放滚珠外面缩孔。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内部装配,孔小球大。

网友:
1.我们做过的扳手阻尼孔一般都是先打直孔,然后依次放入弹簧、滚珠,然后用工装缩孔(用敲铆的方式),扳手与滚珠配合面按设计角度做几个定位点,这样拨动扳手时就有一定的阻尼感,滚珠到达定位点后还有一定的定位功能。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个12的快插接头,观察角度有限,但没有看到刀痕,而且个人认为,像这种大批量的产品,机加工不太合算。我个人认为是直接铸造出来的。毕竟小球在里面是可以活动,说明洞的大小要求不是太高,唯一有要求的就是洞口尺寸,如果配备了冷装压力机,应该可以实现快速装配。

网友(2025-02-13):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