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材料和塑料

楼主(2020-02-16):
实际设计过程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材料,

网友:
这个话题太大了,能写满机械手册第一卷

网友:
材料的选择因素比较多,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腐蚀、室内外使用等;是否有粉尘?零件的受力状况如何?设备的功能是什么?

你的问题太笼统、面太大,很难能给出符合你要求的答案。

网友:
1.要材料的功能。
2.要材料的外观。

网友:
因地制宜

网友:
塑料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话,优先采用

网友:
如果是需要轻量化、超耐磨、无需润滑、运行低噪音、耐腐蚀、不吸水、不结垢、低摩擦系数、节能等特性、抗冲击力强、拉伸强度高、耐低温(-169℃)等特性的塑料制品,可以考虑使用超高分子材料。
我们专业生产这样的产品:超高分子链条导轨、型材、板材、棒、管、薄膜(可做到厚度小于1mm,用于同步带下耐磨,延长铝型材、金属的使用寿命)等。可增加抗静电和防火功能,长短根据需要定制裁切,颜色可选。

网友A:
机械零件设计时都是根据工况选材料,例如:结构件选45#,耐磨件选SKD11,机械性能要求好一些的选40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零件设计时都是根据工况选材料,例如:结构件选45#,耐磨件选SKD11,机械性能要求好一些的选40Cr。

我们一般选机械性能好的都是优选SUS304. 40Cr还很少用。这个强度在多少啊?

网友:
选择材料,需要考虑工况条件。金属和塑料各有优劣。比如,我们之前选择了一个金属,在试验中受冲击而变形了,换成塑料件,变形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要选择机械性能好些的塑料)